[音响] 拆解索尼SRS-nb10挂脖音箱,一侧不响如何换线?

楼主(2024-01-11):
此音响一侧不响,音量减按钮失效,于是拆机看看:

主要是螺丝、卡扣,很快就拆开了。

扬声器:

经检查扬声器是正常的。

主板:

10芯头梁线1、4、5断路:

头梁头部有卡扣设计,线卡死抽不出来:

只能临时作罢,有经验的请给予指导,怎样换线?另外线接头是怎样压制的?

网友:
这种线直接卡进去就行了吧,不过最好线径相同要不卡不紧接触不良,跟网线模块卡线有点像。

网友:
按说头梁头部弯折度不大,为何会断线呢??????

网友:
可能需要用到专用的冷压钳,没有维修过,不懂帮顶。

网友:
这个感觉就象一次性的用品。

网友:
新奇特的电子产品,没玩过。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喇叭的长和宽是多少啊?我们现在正在研发一款类似的挂脖音箱,能否将这台机器借给我拆解一下,说不定还能帮着修好按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