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家ladda电池的一致性是不是不好?

楼主(2024-01-11):
有的电池1.49v停止充电,有的电池1.5v停止充电,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说ladda电池可以平替爱乐普么

网友A:
感觉一致性应该看内阻,容量和静置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一致性应该看内阻,容量和静置电压吧。

你怎么看镍氢电池内阻的?用什么工具测试?

网友B:
智能充显示内阻,好像电压不上升才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智能充显示内阻,好像电压不上升才停止

你用的是什么智能充电器?
还能显示内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智能充电器?
还能显示内阻啊

JDY的IC99,内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