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台大型六轮越野车的轮轴支架断了,怎么修才好呢?3D打印还是用垫圈修?

楼主(2024-01-12):
不要怪偶是标题党哈
就是这台大型越野车,长度估计有半米,带防滚架,六个巨大的轮子媲美玉兔了,高大威猛乃遥控玩具界的带头大哥!

车是外甥的,原本是拿来和偶一起拆的,偶先看看咋回事
侧视

肚皮也看看,3组轮子各带一个驱动电机

车头,前轮转向带电动助力

屁股

各部细节
备胎,和常规一样规格明显小些

电动转向器

偏航调节控制器

底盘动力仓,及快速固定卡

边上是带防水胶帽的总开关

揭开舱盖,周围一圈密封条,可以放心涉水

9.6V高压电池组,看来使用了安全性更好的镍氢电芯

防滚架内部的机身里的应该是驱动电路,估计也是有密封圈的

驱动电机在3根轴上,看起来不可能有差速器了,自然六驱的宣传是忽悠人的

减震弹簧,应该是塑料的

轮轴支架为X结构,可以较大幅度上下移动

故障就是后轮两侧支架断了

塑料轴承部分断得彻底,就像偶那电脑椅的万向轮

看起来这车情况并不严重,拆散了可惜

因此偶给外甥3个建议:
1. 照样子3D打印一个零件替换;
2. 用合适的垫圈、钢丝和胶修复断裂的轴承;
3. 拆掉中间那组轮子,用好的轮轴支架替换掉坏的,把车改成4轮
多次劝说之后,外甥表示拿回去再想想看怎么办,如果搞不定再来找偶

唉!一次好好的拆车机会就这样放过了,也罢,真拆了可惜

网友A:
到保险公司报修

网友:
用2mm冷板切割两条,再折弯一下,只要注意宽度和长度这两个值

网友B:
先试试2吧,用那种筑工胶,3D打印的强度也不一定够

网友:
还是会有机会的,我估计还会回来找你的。

网友:
找你买个新的,你就这样敷衍过去了。过30天估计再去剪头发了。找你买个新的,你就这样敷衍过去了。过30天估计再去剪头发了。找你买个新的,你就这样敷衍过去了。过30天估计再去剪头发了。

网友:
铸工胶粘上即可

网友C:
居然不是六轮独立悬挂,差评
还不是全尺寸备胎,继续差评

网友:
3D是最好的方案。搞维修的人是不是都不舍得把能修好的东西给拆散了呢。

网友:
这个车要到沙滩上玩起来过瘾,不至于撞坏,还能尘土扬天,一骑绝尘的大片感觉就出来了。

网友:
3D打印是一个办法,其实如果还能找到剩余部分完全可以热熔一下,然后用胶条绕断裂点加固一下

网友:
可以试试短视频里的 502+XX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保险公司报修

他爹开的保险公司不管,说没交保费,自己解决

网友:
好像整个底盘结构是塑料的?强度不够玩。

网友:
用铁板打磨出两块,夹紧后镂空的孔正好锁螺丝,轴摩擦的地方可以焊根铜管做轴套

网友:
我儿子的就是被我拆了,最后扔垃圾桶

网友:
外甥把坏的给你,要99买新的了,还不明白?一点眼力劲都没有?还是装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试试2吧,用那种筑工胶,3D打印的强度也不一定够

只要能复原出3D数据,用PETG打印不行上ABS打印 难道还强度不够么

网友:
方便面+50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居然不是六轮独立悬挂,差评
还不是全尺寸备胎,继续差评

不是六轴独立轮毂电机。我见到有的电摩,后面备胎更小,是手推车小轮加碟片装饰,好的应该弄2个全尺寸,1个轮毂电机,1个前轮。楼主遥控车可以拆开,用陶泥,可塑橡皮,硅胶等翻模,滴强度高点的双组分胶水,等变干取出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