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手头的SONY NWA-5461原装光电鼠标,想修复,各位大侠有修过,请指教

楼主(2024-01-11):
请教:手头 SONY 原装光电鼠标,想修复,各位大侠有修过、用过的,请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古董串口鼠标,你修好了也不好用,需要原装的光电反射板配合使用。

网友:
古董光电鼠标要十字纹的鼠标垫才能识别。

网友:
老鼠标,,,三颗微动是个宝

网友:
没用过这样的鼠标,应该有些年头了。

网友:
一看就是耗电大户

网友:
古老的鼠标呀!

网友:
看着都有一种古朴的气息,祝楼主早日修复

网友:
这修复有难度,嫁接换芯吧

网友:
这个是老古董了,不符合手指操作,还是买最新科技的鼠标用了

网友:
看看古董,好有年代感

网友:
缺个光电板

网友:
电路板看着养眼

网友:
拆散后裱框里是它最大的价值了

网友:
古董鼠标没有滚轮,如果好用也不方便。

网友:
未见过,长见识了,老古董。

网友:
需配专用的网格板

网友:
早期光电鼠标是要工作在特殊的印有细微格栅的光电鼠标板上,印象中是刻有横竖条的铝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