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 开卡后降速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1-11):
一个挺妖的小固态,标称是4G,实际是个16G的颗粒,能开出15G.闪迪mlc颗粒,带一个128M的三星缓存,奇怪的是,开出来后,速度变慢,只有30M不到,没量产前跑圈大约60+,开成4G也是这样,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16G的ssd写入30M,是正常的。原厂肯定有优化,特别是对缓存。换固件开卡也能会达到60M

网友:
有大佬知道问题吗

网友:
固件问题,要么就是开成了PSLC

网友:
这个小容量颗粒这个速度也正常吧

网友A:
容量选8GB,8G如果报错就选4GB,强壮的页选100%,注意这不是pSLC模式,是单页单写模式,有些闲鱼**卖家把这个叫PSLC,其实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选8GB,8G如果报错就选4GB,强壮的页选100%,注意这不是pSLC模式,是单页单写模式,有些闲鱼**卖家把 ...

多谢。解决了。选了8G,然后现在写入速度可以达到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