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猫咪的水泵挂了,没法修了吧?

楼主(2024-01-11):
猫咪玩耍和喝水的玩意不出水了,拿掉水盘/滤网露出水泵/浮子等

拔出芯子

翻过外壳,撬开电路盖板,看样子是单片机主控?

通电试机结果是泵水显示正常,“2”对“1”“3”有12v电压,“1”“3”电压为0,看来水泵问题了,拆水泵看看

原来水泵是个“无刷电机”?而且pcb板与线圈被浇筑在黑胶中,没得修了吧?

网友:
STC的单片机都上了,高大尚呀!喂猫神器

网友:
做工不错哦,找找有没有同样的电机卖的呢,其他牌子的也行,功能一样就可以替换

网友:
去咸鱼蹲“尸体”

网友:
挖开黑胶研究研究

网友:
交给坛子里的老哥,手到擒来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这狸花猫看一眼就很漂亮

网友:
幸福的猫咪。

网友:
啥时候土猫的待遇都这么高了,以前我是想起来喂一顿平常靠它自己抓老鼠抓鸟

网友:
猫咪喝水,还要用这玩意呀

太高级了

网友:
这种小水泵也很便宜,研究一下能不能代换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38628164092

网友:
看样子水泵坏的可能较大,水泵的红线正极,黑线负极,黄线是管启停或PWM调水速的

网友:
修不好,只能换啦!

网友A:
12楼的水泵替换应该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楼的水泵替换应该可以

评价里还真有人用它修好了宠物饮水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评价里还真有人用它修好了宠物饮水机:

替换的水泵电流大一些,只要注意一下饮水机控制水泵部分电流容量即可

网友:
换个水泵哈哈哈

网友:
看着挺高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