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一块蓝牙板,我想改电池供电,那么接哪里?多少伏,谢谢!

楼主(2024-01-11):
(图片)

楼主:
反面是这样的,单节18650,两节18650串联供电?

楼主:
花了我好多银子,说实话还是垃圾桶里捡回来的那个蓝牙话筒好听,耐听!实话实说

网友:
红色电容左侧那个三脚管,估计就是变换电压用的,插电量三脚管上下两个电容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没看错的话接到usb下面两个脚,但是那是5v供电还要降压转换效率低不利于电池,继续后面找找更合适的点位

网友:
接这个电容两边, 电压4.2V, 试一下.

网友:
容量最大的电容就是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
楼主捡来的话筒不错。

网友:
捡来的话筒不错

网友:
USB输入是个Micro usb口,应该是5V电压输入的,如果5V左右输入,可以接挨着Micro usb口电容的两个脚,这个5V电压通过GH16D(三端稳压器AZ1117-3.3)给电路提供3.3V电压,如果用3.3V电池供电,可以接左图下面(或右图上面)这个电容的两个脚。

网友:
一节锂电池就行注意正负别接反

网友:
用充电宝直接插MINusb试试

网友:
真费劲,找一根Micro usb数据线,去除大USB口,剥出红线接6V电池正极黑线接负极,Micro usb公口插板子上的Micro usb母口,就OK了

网友:
目测这个板子没有功放,不能接扬声器

网友:
看着做工还行,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一般测测滤波电容两脚电压

网友A:
提示一下  AZ1117CH-3.3TRG1 丝印GH16D  ,略有基础的小白就应该明白了,如果真不明白,那么不建议改了

网友:
这个板子看着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一下  AZ1117CH-3.3TRG1 丝印GH16D  ,略有基础的小白就应该明白了,如果真不明白,那么不建议改了 ...

谢谢!看来有点麻烦,输入电压最高才六伏,用单节电池电压太低,用两节电池又电压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