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制的RF功放效率这么高

楼主(2024-01-11):
自己用2SC3357+2SC1971+IRF510管做的RF推挽功放,效率真高呀!达到了98%,iCOM的无修拆机RF功放效率才37%左右。
不敢相信!

自制的RF功放

iCOM 718电台拆机RF功放

网友A:
我只知道1971这一级,后面居然还有一级放大,这功率怕是能发射几十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1971这一级,后面居然还有一级放大,这功率怕是能发射几十公里。

这是短波,大胆说一千公里都没有问题

网友B:
后面的灵魂电路木有安装,这种功放不能实用,谐波泄露严重,需要配接低通滤波器及50欧姆阻抗的假负载后才能测试准确的工作效率。不装低通滤波器的射频功放不能通过验机。

网友B:
这个电路的偏置电流是多少 510能正常工作的频率范围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灵魂电路木有安装,这种功放不能实用,谐波泄露严重,需要配接低通滤波器及50欧姆阻抗的假负载后才能 ...

iCOM的我这也是直通的,只是做来玩满足好奇心,并没有实用的计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的偏置电流是多少 510能正常工作的频率范围是多少。

510的偏置两管总电流60mA,工作到22M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iCOM的我这也是直通的,只是做来玩满足好奇心,并没有实用的计划

考个火腿操作证 做个全球通联。

网友:
高频功放不可能这么高效率吧?前级推动也要几瓦功耗的!乙类功放还是丙类功放?

网友D:
比较下两个电路的带宽差多少

网友E:
前一阵子论坛突然涌现一批火腿账号,id都是呼号命名,貌似一群老火腿集体从某火腿论坛移民过来的

网友B:
用Mrf175Gu做一个宽带高频功放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较下两个电路的带宽差多少

后面我看看,iCOM的28M后功率程断崖式暴跌,从30W以上跌倒2W左右,29M就降为零,自制的30M还有1W多的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前一阵子论坛突然涌现一批火腿账号,id都是呼号命名,貌似一群老火腿集体从某火腿论坛移民过来的 ...

又有论坛关门了?

网友:
楼主大功率无限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有论坛关门了?

关倒是没关,苟延残喘吧~

网友:
上电路图再说,现在都是一团迷雾。

网友F:
这么多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多设备

重量级的两大金刚频谱分析仪,网络分析仪还没有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Mrf175Gu做一个宽带高频功放很不错。

你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