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老飞科FS711电动剃须刀拆机对比

楼主(2024-01-11):
一个大概是2011年线下几十块钱买的,前两年电池不行了,不过充一晚早上起来用还行,前两天彻底不行了,充两天电才亮灯,所以买了一个新的,前天用了一次,然后昨天给裸了做个对比...

正面,左旧台新:

背面,左旧右新:

刀网外,忘记新旧是哪个了,反正一样:

刀网内,左旧右新:

内部,左旧右新,正面:

内部,左旧右新,背面:

特写,电机上都有字,上旧下新:

输入端缩的电容特写:

总结,新老设计和做工基本一致,老的当时用的涂层时间长了很难看,新的竟然还能在老的基础上继续缩我也是服了,不过毕竟"价格决定品质",忍了...

网友:
新款技术升级了,更耐用

网友A:
把老的电池换了,两个轮换着用。

网友:
我也有一个,但是电机坏了,淘宝买了个低价款飞利浦

网友B:
居然现在还用镍镉电池,10块都觉得贵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老化了

网友:
飞科剃须刀没优势了

网友:
还是三刀头剃须刀好用,我在疫情第一年买了一个飞科三刀头,用到现在质量杠杠的

网友:
飞科的剃须刀最无奈的是噪音,新款有改进

网友:
我也有个同款不知是哪年的了,反正挺古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现在还用镍镉电池,10块都觉得贵了。

10块买不到吧,反正假货宝上搜到的这价应该是最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老的电池换了,两个轮换着用。

没必要吧,买新的时候就做好把老的当备件的打算了...

网友:
要么电池,要么刀头。反正都一样。

网友C:
10多年了,居然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感觉还是飞利浦内秀。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多年了,居然没有什么变化。

估计一个型号一个设计N年不变,毕竟省成本,亦或是山上的...

网友:
有几个博睿和右边基本一样,估计就是同一生产线产品打两种标

网友:
都这么简化了,电路板版本号还能从V1.0 涨到 V2.3,接着拆看看怎么“升级”的电路

网友:
是不是价格更便宜了。

网友:
我的三刀头飞科剃须刀,用得少已经快10年,今年把电池换成了铁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