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同事修空气炸锅

楼主(2024-01-11):
同事家的空气炸锅风扇不转了,说是保修期内在售后修过同样的故障,换了风扇电机,没用多久又坏了并且过了保修期,拿过来拆开看看风扇的温度保险烧了,买回来温度保险换上,通电电机嗡嗡响转不起来,怀疑是电机坏了,网购一个电机回来还是转不起来,测量电机上的电压有时候正常有时不正常,测量可控硅控制极一直是高电平,单片机控制脚一直是低电平,,应该是单片机和可控硅都坏了,短接可控硅后风扇正常,但不受控,让同事凑活着吧

网友:
单片机这么容易坏的吗

网友:
空气炸锅=烤箱+风扇   想办法在烤箱加一个风扇      电机记得做在内壳外侧 不然电机容易挂

网友:
单片机应该不容易坏,故障点还没找到

网友:
原来里面的电机是这样子的呀,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修的不彻底

本来想看看热风机、哦不是,是“空气炸锅”的

网友:
终于看到了空气炸锅内部的样子,谢谢。

网友:
高温+密闭,没办法长寿

网友:
电吹风原理

网友:
不知道这东西能做什么饭。

网友:
我是来混家元的

网友:
昨天发了个类似的回帖被第一次删帖了,今后要小心点了。{:007:

网友:
不受控还好点,不会高温损坏的!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估计火不起来,标题改成孙寡妇包管流量炸锅。

网友:
进来看看  学习一下

网友:
单片机和可控硅同时都坏了的机会实在是太小。

网友:
这种罩极电机的好处就是,堵转不容易烧

网友:
现在的电器就是搞了很多花里胡巧的功能,又没有将可靠性做好,坏了去掉就能用了,但你要知道怎么去掉

网友:
空气炸锅这几年很火,其实还是机械款的结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