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路由器刷padavan搭建web环境 搭私人云盘

楼主(2024-01-11):
网上教程都是错的,一键搭建也不好用,总结一下吧

第一步,先一键搭建,让它把环境搞好

第二步,打开SMB,以便于一会替换文件

第三步,下载phpmyadmin和kodexplorer

phpmyadmin:
网盘下载:https://url67.ctfile.com/f/22262267-1003818181-58fcbe?p=9963 (访问密码: 9963)
官网下载:https://www.phpmyadmin.net/

kodexplorer:
网盘下载:https://url67.ctfile.com/f/22262267-1003818187-42a55a?p=9963 (访问密码: 9963)
官网下载:https://kodcloud.com/

第四步,解压并替换文件
先删除phpmyadmin和kodexplorer两个文件夹里的全部文件,留下空文件夹,然后把解压出来的东西拖进去,如图,所有的web服务都部署在这里

phpmyadmin位置:\\JDC-1\AiCard_01\opt\wwwroot\phpMyAdmin
kodexplorer位置:\\JDC-1\AiCard_01\opt\wwwroot\Kodexplorer

第五步,现在应该可以打开了,但是却提示数据库密码不正确,它这个mysql默认用户名是admin,密码是空,但策略却不允许空密码,真是精神分裂,这时候需要连接ssh,然后输入命令(忽略那些乱七八糟的命令,那都是我试验的时候犯的错误)

mysql -u admin

这时会进入mysql,然后执行下面的命令
\! mysqladmin -u admin -p password admin123

把上面的admin123替换成你想设置的密码,有时候会直接设置好密码,有时候会提示输入密码,输入你要设置的密码就可以

第六步,进入kodexplorer,正常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搭建web环境的方法比较实用,好好琢磨琢磨。

网友A:
不在乎多少键搭建,只在乎网络是否有公网
————没公网,不想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在乎多少键搭建,只在乎网络是否有公网
————没公网,不想玩 ...

辽宁联通是默认公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辽宁联通是默认公网的

现在江苏这边都默认光猫拨号,并且不给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江苏这边都默认光猫拨号,并且不给改

辽宁新用户也是默认光猫拨号,但即使这样也有公网IP,也很容易破解改桥接

网友:
江苏联通有公网IP

网友:
能内网穿透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江苏这边都默认光猫拨号,并且不给改

可以破解啊 我都是自己破解光猫的超级密码 没办法破解的去咸鱼找人5元就可以得到超级密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破解啊 我都是自己破解光猫的超级密码 没办法破解的去咸鱼找人5元就可以得到超级密码了 ...

能官解不是最好么?
我是找借口说网络延时有问题,最后又是发截图又是说好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