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发一个iRobot380的电池改装(借鉴)

楼主(2024-01-11):
自家的也是380电池真心不行,看到有网友之前改的方案,觉得能干就立马开始,电池是21700单颗5000ma串联,LED我用的是螺口的,安装方便也不用贴灯片。电源板就装在电池仓里方便维修,走线看个人吧。灯口的胶套我处理了一下,完美扣上。满电8.4v,没有改截止电压的电阻,先看看使用再决定。原电池的热敏电阻没有使用。发出来分享一下也算留个底,将来自己也好查。谢谢各位观看

网友A:
热敏电阻还是需要连接使用的,这个保护功能很实用。

网友:
我好几个都在睡觉。以前各种折腾,现在没动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敏电阻还是需要连接使用的,这个保护功能很实用。

大容量锂电池不需要

楼主:
原来的是镍氢电池,充电电流不大于1a

网友B:
LED我用的是螺口的,什么意思 ?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我用的是螺口的,什么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