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R483g“企业路由”,家用路由级的配置

楼主(2024-01-11):
京东云雅典娜AX6600安装到房间里了,这个路由器退下来,准备挂小黄鱼卖了
拆开看看

先登录后台把配置清了

这个路由器开设备流量监控后连千兆都跑不满

V4.0版本的

这主板。。。上面的散热片扣不动不扣了,别待会连根拔起

9V电源,总感觉这种低功率设备的电源不如外置

网友:
好像就是个家用塑壳路由的板子,缩水三剑客好多产品都是同一套方案换壳

网友:
  看起来高大上

网友:
质量不太好

网友:
里面空间还挺大的

网友:
这电源板坏了的话搞个9V外置电源把线接主板上也可以用。

网友A:
这个9V的电源容易坏,在破烂拿了两个都是电源坏了

网友:
家用塑料壳,企业用金属壳,瓤子都差不多吧,但是价格能差几倍。

网友:
能利用就好,管它是铁的还是塑料的

网友:
可能厂家觉得千兆用户不需要流量控制

网友:
原来就是这个壳子好看~

网友:
壳子不小,板子不大。

网友:
主要是壳子贵

网友:
主要是固件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9V的电源容易坏,在破烂拿了两个都是电源坏了

这个电源的用料很一般。

网友:
缩水是很缩,用,也不是不能用,运气好也能用很多年

网友:
很普通的样子,贵在铁壳!**不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