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拼多多购买的德力西42L6指针式交流电压表

楼主(2024-01-11):
自己家里的电压不稳定,需要测量一下电压值。用万用表显得不值得,还是买个专用的电压表用吧。去拼多多搜了一下6L2的才9块钱,但买回来后发现体积太小。于是又买的42L6。这个德力西的42L6表要17块钱,其实也不贵。家里用不到380v,就买个最大量程250v的就够用了。买回来先拆开看看,德力西的就是比9块钱的杂牌好多了,内部的电子元件也多。。。

电压表正面

电压表反面:磨砂处理

拆开外壳

表盘

拆卸表盘后

分压;整流;滤波电路 。这一点比那些杂牌表强得多,那些杂牌表只有一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

滤波电容下压着的元件

滤波电容参数

装机接线

接电后放置

当时的电压值

通过测量知道,现在家中的电压上下波动范围还是很大的,在200---230v左。可能是电网用的铝线缘故。

网友:
很不安全啊

楼主:
安全还可以,螺丝钉缠了胶带。

网友A:
元件没有超过十个,也就那样,17我觉得不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没有超过十个,也就那样,17我觉得不太值

正泰的27。可能做工能好些。

网友:
可是能显示出来貌似也没啥用处呀!

网友:
17块有点贵啊

网友:
浓浓的工业风,买个数显的也可以。

网友:
仪表,感觉还是指针的更加直观

网友:
数显五块钱,自发光度数也方便

网友:
这个体积有点大,而且不直观,搞个LED小表头加在进户箱里就好了。

网友:
机柜太空了

网友:
所谓内磁式磁电表,显示很直观。
电力配电盘上都是电磁式仪表,没有磁电式精确。

网友:
还是来个数显的吧

网友:
单片机数显才2块多一个

网友B:
是喜欢指针的感觉吧,好不数显的便宜小巧

网友:
直接用数字电压表不香么?

网友:
应该弄个数显发光的,可以和机柜整合一体化
另外你这个电压波动确实有点大了,我这电压总是太高,一般在238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喜欢指针的感觉吧,好不数显的便宜小巧

是的。。。

网友:
你这个价格再加点都能买个万用表了,万用表不香吗,这个单测量电压太鸡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