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拆一个华为安杰信EPW50-40a r5求改装方案

楼主(2024-01-11):
抓紧找到一款华为安杰信epw50-48a,还有艾默生公司的标识
拆开里面和网上公布的epw50-48a不一样
哪位大佬有方案,普通的epw50-48a是有2块小板的,这个左右一个小板

楼主:
外观这样的

网友A:
这一个同样外形,标签相似,艾默生logo的应该是有两种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个同样外形,标签相似,艾默生logo的应该是有两种方案的,

两边都铝壳高低都不一样

网友:
用料很扎实啊!

网友B:
别改了,直接买个表头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改了,直接买个表头不是更好

电压有点低,需要58.4v充48伏锂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压有点低,需要58.4v充48伏锂电池

我用48V锂电充电器和你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48V锂电充电器和你换

你是不是电流小啊

网友(2024-11-21):
你要改可调,需要拍控制小板的样子,不然怎么知道能不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