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11F02E单片机二次点亮+串口通讯及串口问题记录

楼主(2024-01-11):
拆机的STC11F02E单片机,之前点亮过(点亮拆机的STC11F02E单片机),
那个板子LED设计成了高电平点亮,不太合理,导致LED亮度很弱,
后面打板子的时候顺带重新设计了一下(PCB到底咋进行“开窗”操作呢?想要的金色漏铜狗头被嘉立创喷锡了)。
前两天折腾两个晚上,想用它串口通讯+读取温湿度数据上传到电脑,
发现编译后的程序太大,这个单片机Flash不够……尴了个尬。
板子长这样:

先噶板子,结果又是歪歪扭扭,是不是得搞个台锯了:

焊接好元器件:

掏出东汉出土的程序烧写器:通用USB转TTL串口、STC官方的一箭双雕:

搞个程序编译一下,先点个灯,这次低电平点亮,380欧的电阻,亮度闪瞎眼,哈哈哈:

加上串口,继续编译、烧写测试:
void UartInit()                        //9600bps@24.000MHz
{
#if (PARITYBIT == NONE_PARITY)
    SCON = 0x50;            //8-bit variable UART
#el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 (PARITYBIT == EVEN_PARITY) || (PARITYBIT == MARK_PARITY)
    SCON = 0xda;            //9-bit variable UART, parity bit initial to 1
#elif (PARITYBIT == SPACE_PARITY)
    SCON = 0xd2;            //9-bit variable UART, parity bit initial to 0
#endif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B2;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B2;                        //设置定时重载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中断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S = 1;                 //Enable UART interrupt
    EA = 1;                 //Open master interrupt switch
}

u8 receivedData;
bit busy = 0;
/*----------------------------
UART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Clear receive interrupt flag
        receivedData = SBUF;          //P0 show UART data
//        bit9 = RB8;         //P2.2 show parity bit
    }
    if (TI)
    {
        TI = 0;             //Clear transmit interrupt flag
        busy = 0;           //Clear transmit busy flag
    }
}

/*----------------------------
Send a byte data to UART
Input: dat (data to be sent)
Output:None
----------------------------*/
void SendData(u8 dat)
{
    while (busy);           //Wait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evious data is sent
    ACC = dat;              //Calculate the even parity bit P (PSW.0)
    if (P)                  //Set the parity bit according to P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0;            //Set parity bit to 0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1;            //Set parity bit to 1
        #endif
    }
    else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1;            //Set parity bit to 1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0;            //Set parity bit to 0
#endif
    }
    busy = 1;
    SBUF = ACC;             //Send data to UART buffer
}

/*----------------------------
Send a string to UART
Input: s (address of string)
Output:None
----------------------------*/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 (*s)              //Check the end of the string
    {
        SendData(*s++);     //Send current char and increment string ptr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c11f02e.h"
#include "usartNew.h"

void DelayN100ms(u8 n);
void Delay100ms();

void main()
{
        u8 temp = 'a';
        u8* tempStr = "\r\nHello,STC";

        P4SW = 0x70;
        P0M0 = 0x01;
        P0M1 = 0x00;
        UartInit();

    while (1)
    {
        P33 = 0;
                DelayN100ms(10);
        P33 = 1;
                DelayN100ms(10);
                SendData(temp);
                SendString(tempStr);
    }
}

void Delay100ms()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k;

        _nop_();
        _nop_();
        i = 10;
        j = 31;
        k = 147;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N100ms(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n; i++)
        {
                Delay100ms();
        }
}

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上位机接收到的都是乱码:

乱码应该是串口波特率不一致导致的,板子外接24MHz晶振,一番研究发现烧写程序时,
STC-ISP界面得取消“使用内部IRC……”这个选项,原来一直用的内部晶振……尴了个尬。
再烧写进去,不出意外的继续出意外,还tm是乱码:

应该是串口初始化程序不对,打开STC-ISP的串口波特率窗口,重新计算一下:

再次烧写程序,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竟然tm正常了,哈哈哈:

继续加IIC代码,编译后Hex文件4KB多,居然还正常烧写进去了……不会报异常啊,
查了一下说是STC-ISP自动截取Hex文件后烧写进去了,结果就是程序不运行……

看选型,这货只有2KB空间:

好了,改回去吧,就IO+串口通讯吧,这个IIC得上STC8H8K64U了。
唉,真不容易啊,我是真的菜。在此做个记录,打包一下程序文件备查备用。

(奇怪,定时发布咋没了啊?????????????????????)

网友A:
玻璃纤维的粉尘吸进肺里无法排出无法分解,锯板子的时候千万要当心不要吸入粉尘,用电动工具锯的话最好淋水防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纤维的粉尘吸进肺里无法排出无法分解,锯板子的时候千万要当心不要吸入粉尘,用电动工具锯的话最好淋水 ...

我不干净了……完犊子

网友B:
为了点灯就画一块板子还做了PCB回来,现在的人真奢侈啊,面包板不够用么?

网友C:
拼板边和角不好处理,我现在都不拼了,每月立创2次捷配2次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点灯就画一块板子还做了PCB回来,现在的人真奢侈啊,面包板不够用么? ...

不懂就问,啥是面包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玻璃纤维的粉尘吸进肺里无法排出无法分解,锯板子的时候千万要当心不要吸入粉尘,用电动工具锯的话最好淋水 ...

估计也是吸了些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也是吸了些些

少量吸入问题不大,吸多了会导致尘肺病:
https://www.doc88.com/p-7768674682460.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拼板边和角不好处理,我现在都不拼了,每月立创2次捷配2次够用了。

那个JIEPEI还有信誉吗?还给你两次?不用下实物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懂就问,啥是面包板

这个就是,接插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接插线就好了。

tie贴片咋整,LQFP48咋整,摁上去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tie贴片咋整,LQFP48咋整,摁上去吗

买QFP转DIP转换板就行了,也就几毛钱一片。

网友:
好亮的红灯,编译、烧写测试.....难度系数有点高,学习无止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QFP转DIP转换板就行了,也就几毛钱一片。

那打个最小系统板引脚全部引出不是更方便吗?白嫖包邮不比几毛钱便宜?还能练练布线技术、了解封装制板知识,后续测试温湿度模块、光敏电阻模块不都很方便吗
你们的逻辑我是看不明白了
点灯是为了说明电路设计、制板焊接、程序烧写没毛病,而不是为了点灯打了块板,我觉得逻辑没问题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打个最小系统板引脚全部引出不是更方便吗?白嫖包邮不比几毛钱便宜?还能练练布线技术、了解封装制板知 ...

画板、打板需要时间;太简单的板子打了是浪费,我们公司一年打的样板堆在仓库里,大部分都当工业废料丢掉了,我个人在JLC打的板数量如果能选1片我会选1片。

网友F:
现在的小实验 应该用 RMB0.99的 STC8H2K08U-45I-TSSOP20/SOP16 来做,合理,有硬件USB直接仿真、ISP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画板、打板需要时间;太简单的板子打了是浪费,我们公司一年打的样板堆在仓库里,大部分都当工业废料丢掉 ...

zhe这就对了,最大的浪费在企业,个人的那点量只能说是毛毛雨。就是因为一整张pcb只做企业业务太浪费,人家才开放给个人玩家,尽量拼板减少浪费,对个人来说5张小板是浪费,但对企业来说物料的整体利用率提升了、又培养了大量的潜在用户,肯定是利大于弊。发现人和人的认知差异是真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小实验 应该用 RMB0.99的 STC8H2K08U-45I-TSSOP20/SOP16 来做,合理,有硬件USB直接仿真、ISP下载

用红包撸不用分型号,抵扣后哪个便宜买哪个,腿越多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小实验 应该用 RMB0.99的 STC8H2K08U-45I-TSSOP20/SOP16 来做,合理,有硬件USB直接仿真、ISP下载

这个mcu是拆机件,垃圾佬哪会有浪费的习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红包撸不用分型号,抵扣后哪个便宜买哪个,腿越多越好

天猫APP首页”猫猫币“图标点进去,然后点”大额抵扣“,每天首次进会给一定的猫币,每浏览5个商品也会给一定的猫币(每天最多5次),这里获得的猫币每天当天有效,有了猫币后可以兑红包,1块的和6毛6的很好兑,2块的早上8点要抢,现在不好抢了
另一个撸天猫红包的地方是福气兑红包,天猫APP右下角“我”点进去,找到“福气红包”图标,进去做任务,每天的任务做完,每天可以得1000福气左右,1000福气可兑1元红包,1块和2块的红包是很好兑的
以上红包限天猫APP用,注意红包有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