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佛山照明的LED冰箱灯泡

楼主(2024-01-11):
传统的灯泡经常烧,已经换了好几次了 这次一怒之下买了个LED的 佛山照明T26 1.5w

下面是拆拆解图

包装参数

是阻容方案的

灯珠电压为9v

实测功率

由于没有e14灯头,随便搭了一下

楼主:
搜了一下 9v灯珠基本上都是1w 的,买一些高显色的回来换上

网友:
不是恒流供电

网友:
阻容降压电路设计合理、用料达标的话,还挺耐用。

网友:
我家冰箱灯坏了好久了

网友:
传统灯泡耐用多了,一个用到你忘了它存在,容易坏是买了杂牌了

网友:
现在只讲效益,耐用的东西不会太多。

网友:
现在市电几乎都超百分之10了,常规灯泡大多是用不长的。

网友:
我还有几个老的冰箱灯泡,可惜现在没有地方用了,灯头是16的

网友:
阻容结构,只不过用于冰箱,时间短

网友:
建议换冰箱白炽灯,比LED简单耐用。

网友:
这个在冰箱里面不知道能否适用,这种灯泡不防潮。用白炽灯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
冰箱里用就不用担心散热了

网友:
阻容降压电路,渣渣佛山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