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数码之家论坛2024年元旦抢楼奖品魅色智能充电器拆包

楼主(2024-01-11):
参加数码之家2024年元旦抢楼活动,有幸获得魅色智能充电器2套。论坛福利,拆包与大家分享。
活动链接:
2024元旦活动:送出30套数码之家12合一工具或60套魅色智能充电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9602-1-1.html

官方介绍

一、充电器功能说明:
1.采用Micro USB DC 5V输入,单槽独立充电及管理系统
2.可供2种充电电流选择 (500mA /1000mA)
3.LED显示充电状态25%  50%  75%  100%
4.可自动识别锂电(Li-ion)电池及镍氢(Ni-MH)电池和手动选择磷酸铁锂(Liepo4)电池,( 自动识别1.2V/3.7V电池, 手动选择3V/3.85V电池)
5.有0V电压激活功能, 1.6-2.2V不能充电
6.有过充过放、短路、智能识别坏电池及反接电池检测保护。
7.充电模式,恒流恒压
8.采用DC输入,充电器工作电源为5V-1A  (Micro插头)
9. a款: 带标准5V/1000 mA USB自动识别输出功能(本款为a款); b款: 没有USB输出功能

二、按键功能描述:
1.充电器有一个按键,选择充电电流,很容易使用的电流按键。在任何情况下按住选择键并保持 2秒钟500mA转换1000mA充电电流,轻按选择键改变充电电池,当选定需要充电电池时(例3V  3.85V)5秒钟进入充电状态。
2.充电器接上5V电源, 充电器所有的 LED瞬间全亮 ,如果电池未放入充电操, 500mA (LED)显示, 检测到坏电池LED灯闪烁。
3.充电器接上电池时,自动识别锂电3.7V(Li-ion) 及镍氢1.2V(Ni-MH), 磷酸铁锂3.0V(Liepo4) 及锂电3.85V(Li-ion) 需手动选择, 当充电选定后5秒钟进入充电状态。当系统默认充电后,轻按选择键查询电池类型及不能改变其它功能。

三、电气技术参数:
1.输入电源:Micro USB DC 5V/1A
2.输出电压: 4.2V ±1% / 5V
3.输出电流: 500mA/1000mA
4.恒压充电,截止电流:<100m A;
5.外接电源待机电流:<15.0m A;

四、USB输出功能:
1.USB端口输出空载电压:4.90-5.30V;
2.输出电流:1000 m A;
3.空载电流:<1m A;
4.负载1000m A电流时,其端口输出电压:4.75-5.25V;
5.停止输出保护电压:3.0±0.1V;

五、其他说明:
兼容电池:Li-ion / IMR: 18650, 18490, 18350, 17670, 17500, 16340(RCR123), 14500, 10440, 26650
尺寸:113mm× 38mm×32mm(长/宽/高)
重量:45g(不含电池、电源线)
包装:布丁袋+珍珠棉

六、注意事项:
1.此充电器只可以充圆柱锂离子电池(3.7V,3.8V),镍氢/镍镉、磷酸铁锂电池
2.在使用前,请认真参考说明书,注意充电电池的推荐充电电流,不要超过推荐电流充电
3.使用5V USB适配器充电(充电头电流建议2A)
4.充电器充放电时可能会发热,注意不要烫伤
5.停止使用时,请拔掉电源,取出电池
6.只可以在室内使用
7.此产品检测数据仅供参考,实际情况请参照专业仪器

拆机图

到手实物

通过拆机图可以看出,输入MicroUSB口的正极和D-焊在一起,负极和ID脚焊在一起。如果用四芯充电线(可数据传输的)和有些带输出识别的充电器充电,会出现充电器不能正常识别,一直闪灯反复重启现象,不能正常充电。魅色充电器自带的充电线是2芯的,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建议使用原配2芯充电线或者使用不带充电识别的充电器充电。另外改成Type-C充电口也不错,通用多了。先用着,有时间加个Type-C充电口。

相关链接:
小巧与功能兼得,魅色多功能迷你智能充电器
魅色多功能迷你智能充电器拆解

网友:
做工够粗糙的了,但价格不错。

网友A:
恭喜中奖,此充电器看大神们的反馈褒贬不一。

网友:
从来没有得过,先看看奖品。

网友:
已阅,没财运,没参与,但是以前买了两槽的,充电口不是C,可以改造一下,但是5V输出真的可有可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中奖,此充电器看大神们的反馈褒贬不一。

个人觉得这种多功能单片机充电器还不错,值得拥有。

网友:
可惜没有双槽款了,抽奖从来没中过,只在淘宝上买了两个b款(不带USB输出)耐杰品牌的

网友:
恭喜恭喜 沾沾福气

网友B:
我的也到了,这个时候才外面回来,迫不及待取了快递,还不错,我运气比较好中奖了窝窝充电器,外观指示灯有最后一个有个天生的窝窝

网友:
魅色充电器要求不高的话,用用还是不错的,兼容的电池类型也多,最大1A充电电流,现在也不算太过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到了,这个时候才外面回来,迫不及待取了快递,还不错,我运气比较好中奖了窝窝充电器,外观指示灯有 ...

第一次见到魅色充电器有窟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到了,这个时候才外面回来,迫不及待取了快递,还不错,我运气比较好中奖了窝窝充电器,外观指示灯有 ...

你这是拉仇恨啊

网友:
这个充电器总体还是不错的。

网友:
论坛出品,必属精品,就像螺丝刀一样,好东西。

网友:
到手新东西就想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到了,这个时候才外面回来,迫不及待取了快递,还不错,我运气比较好中奖了窝窝充电器,外观指示灯有 ...

说明你比较帅

网友:
我也中了,选的螺丝刀

网友:
做工还不错,价格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