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S457内阻仪表头组装

楼主(2024-01-11):
去年用达文西高精内阻仪模块,组过一个内阻仪。前些天淘宝上看到这个TS457入门级内阻仪表头,
有别于坛里流行的数码管显示,这个是液晶显示,看了价格不贵,45元。在家闲着没事,于是又下单,再买一个玩玩。
组装上一个时,还有多余的塑料盒,航插,到货后,很快组装完成。
参数,工作电压3.5V~5V,
           最高测量电压45V
           内阻测量0~6999毫欧
           精度0.1毫欧
组装成本:表头45.9+电池架1.15+航空插头【公母】1.8+塑料盒3.8=52.65元

表头

芯片打磨了,和数码管显示的大同小异

开口

表头有点高,切割掉一圈。

组装完成

18650电池装后面,兼支架用。

组装从简,表头耗电不大,所以没装充电模块,电池取下充电,

开机

有设置功能,可以微调电压、电阻显示值等

短接归零

1毫欧4线电阻,

47毫欧电阻。

完工

网友:
不错,多一个选择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啊,挺精致的

网友:
做的很精美

网友:
有心动的感觉。0.1毫欧的分辨率可以看看超级电容的内阻到底有多大了

网友A:
这个看起来比oled的更好,和46元模块哪个准一点?

网友:
有点心动,现在用锂电较多,锂电的好坏选择离不开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起来比oled的更好,和46元模块哪个准一点?

没有专业表比较

网友:
这个比数码管的漂亮,看上去还小巧些

网友:
看起来心动啊,2节AA电池可以搞

网友:
买早了,这个显示的信息更多

网友:
这个可以拥有。

网友:
只能说楼主的手艺真好,组装起来真漂亮

网友:
44.44¥,剁手了一个

网友:
做得很漂亮,我前两天刚买了一个数码管的内阻仪,这就看到你做的果断又买了个。。

网友:
液晶屏的不错

网友:
好东西,玩锂电池,尤其是大功率的,真得先测测电池内阻。我有个锂电容量测试的模块,带内阻测试功能,但只能直流法测内阻,不准。有这个可好太多了!

网友:
屏大,可惜字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