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e460卡引导界面!无法引导Windows

楼主(2024-01-12):
联想E460笔记本电脑卡在引导页面进不去。点硬盘启动闪一下就还是引导界面。
pe进去可以识别到硬盘,在pe里也可以把系统做进去,就是启动不了,换了好几个硬盘都不行。但是使用固态硬盘盒里面的pe可以启动。就是引导不了Windows。设置都设置好多次也没有效果,最终失败而归!回到家又把u盘量产一个Windows10原版系统,可没有机子试了,请问一下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吗。他原来的硬盘是有系统的,就是时间长了没用就这样的。分区类型gpt和mbr都试过没有效果

网友:
之前有碰到键盘故障导致的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引导的问题?

网友A:
BIOS中ufei/legacy 是不是选了bo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中ufei/legacy 是不是选了both?

我准备买一个联想460笔记本回来研究

网友:
固态硬盘。。。冷数据。。。。没了

网友:
拔一条内存试试

网友:
没遇到过  只能自己多试

网友B:
换硬盘都一样就其它问题吧

网友:
引导问题...

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硬盘都一样就其它问题吧

硬盘换好几个都一样。

网友:
检查一下UEFI/Legacy选项,只选Legacy看能不能启动。

网友:
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下看。

网友:
看看启动项是不是windowsloader是第一项,如果是,把它向下调,至少要排在硬盘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