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笔记本怎么关闭多核

楼主(2024-01-12):
只用单核

网友A:
不说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
楼上是真的6,这么快就给出答案了

网友:
舍不得用其他核吗?

网友:
好吧,这和开车拔火花塞只剩一缸有什么区别

网友:
多核不用用单核,这是返祖吗
记得台式机里的BIOS里有相关设置,不知道笔记本的有没有

网友:
这么奇怪的需求还是第一次见.

是为了限制孩子玩电脑游戏吗

网友:
是有什么特殊的软件只能使用单核处理器吗?

楼主:
刚换了个U,卖家说要单核才能跑满,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什么操作系统

windows7旗舰版64位

网友:
bios里面可以设置关闭超线程

楼主:
试过了,速度真够慢

网友B:
是大小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大小核吗?

不知道怎么看

网友(2024-02-26):
引用 楼主:
刚换了个U,卖家说要单核才能跑满,想看看

是指trubo boost到最高频率吧?每次这玩意确实是只有1个核心时最高,但它的最高是能源管理决定的。装个XTU或者ThrottleStop手动控制下

楼主:
单核试了下,卡的一塌糊涂。多核最高能到3.5接近跑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