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买了个双凸白玻放大镜,放大效果还怪好的嘞

楼主(2024-01-12):
放大镜片不便宜啊,看来看去,在拼夕夕上6.14大洋买了个放大镜镜片。
刚收到货发现淘特上有哥5块多的,瞬间感觉亏了一个亿……

双凸白玻透镜,直径50mm,焦距50mm,中心厚14.3mm,边缘厚3.7mm:

开拆,气泡膜卷了好几层,里面一层纸包着镜片:

晶莹剔透、如梦如幻。

看看放大效果,还行吧:

明天拿太阳底下试试能不能烤糊草叶子,上次玩凸透镜聚焦太阳光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呐,黄土已经埋到大腿了还没媳妇嘞,可咋整

网友:
着急个啥,一大堆哥们陪着你呢,没媳妇就没有吧

网友:
没媳妇还玩放大镜,再放大也是你没你的菜,你的买望远镜,也许就在灯火阑珊处

网友A:
其实有媳妇更难,有了媳妇你这放大镜都保不住,给你摔个七裂八瓣的

网友:
我怀疑你要拿这玩意去诱拐小萝莉当童养媳

网友:
ε=(´ο`*)))唉,我以前用淘金币撸了好几个白玻璃放大镜,最大110,80的,50的,还有36的
想自己组装个天文望远镜,原理没搞明白,还搞了好几段pVC管,焦距没搞懂,还有放大倍数
我以为可以多片叠加放大,焦距选的都不对

网友B:
我送你个媳妇~,长沙华天酒店808,快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媳妇更难,有了媳妇你这放大镜都保不住,给你摔个七裂八瓣的

不一定吧,说不定媳妇对这玩意爱不释手,毕竟这家伙丰胸速度一流的,看手上的戒指,都有种不敢上街的感觉,再不济拿来看丁丁,也是威猛霸气的呢

网友:
才埋到大腿,离脖子还远着呢。

网友:
去换车灯的地方要几个车灯透镜,多的是

网友:
早年用玻璃磨过透镜~现在用的是幻灯机聚光平/凸镜放大细小元件,就是太沉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送你个媳妇~,长沙华天酒店808,快来~

这图可不兴发啊

网友C:
这6块钱白花了,目测放大倍数不超2倍,边缘畸变严重如果用做放大镜要尽量买直径大的,这样视野宽宽焦距合适,畸变也会小很多。你买的这种只能多片组合做简易高倍镜~

网友:
汽车灯前面不就有这东西么,我看见了多个,没捡。前几年附近拆迁地段,收废品的把他认为没用的垃圾偷偷的倒在那里,就有这些灯。还有好些灯珠。可惜没焊好,亮时温度太高,锡焊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6块钱白花了,目测放大倍数不超2倍,边缘畸变严重如果用做放大镜要尽量买直径大的,这样视野宽宽 ...

多大的好,12厘米的咋样,不懂啊,查看焊后情况多大的合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大的好,12厘米的咋样,不懂啊,查看焊后情况多大的合适

单镜片倍数越大直径越小畸变越严重,直径越大倍数越低畸变越小。对于普通单镜片放大镜不要要求放大倍数,一般直径10cm以内镜片最大实际放大倍数几乎没有超过5倍的,很多就2,3倍,马宝标称10倍20,甚至几十倍的都是瞎标。放大镜倍数做高畸变必然严重。普通放大镜只适合阅读,用来焊接和查看焊点不太适合,除非你看的焊点本身就很大。要想效果好畸变小 你需要的是双镜片的高倍放大镜或者简易显微镜,这类一般20倍起步,30,40倍的都有,几十块到几百块,效果一般但是比你买的这个透镜要好多了,想效果理想直接买体式镜 双目的默认7-45倍连续可调,1000元差不多全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镜片倍数越大直径越小畸变越严重,直径越大倍数越低畸变越小。对于普通单镜片放大镜不要要求放大倍数, ...

如果按楼主要求确实不适合做电子维修,这个有点像阅读放大镜,我的台灯放大镜是双镜的,大的估计5倍,小的估计10倍,如果楼主这个按2倍算的话那简直就是看看报纸书本得了

网友D:
现在微电子元件特别的多,放大镜是必配的。电子放大镜使用繁琐,一般的手持放大镜倍数低又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微电子元件特别的多,放大镜是必配的。电子放大镜使用繁琐,一般的手持放大镜倍数低又看不清楚 ...

嗯,问题就是这么个问题,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要抓住关键问题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

网友:
暮然回想 三楼说的极在理 坚决不买放大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