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开天M630Z拆机看看(国产)

楼主(2024-01-12):
“安可”要求部分使用国产机,包括芯片和操作系统都是国产。拆开看看里面有啥。

上图那个3.5寸机械只是我拿用来比较安装槽尺寸大小的,不是机上带的。我自己加了个SATA固态,在淘宝另外买了两块5一根的这种小4pin供电SATA线,装了个老毛子的精简win10,用起来没问题。开机可以按F12选择用哪个硬盘启动。

原装系统是麒麟,要付费激活的,可试用30天。WPS也是一样。各种打印机驱动基本依赖linux开源的,所以很多打印机驱动没有,包括同样是所谓“国产”的光电通。
但也可以安装Win10。用优启通的win10PE可以直接启动,跑分。

在PE里啥都不做CPU有50度,烤机后70度(室温10度)

对比一下和i5-7500的cpu分数(下图)

用U盘启动最新的debian发行版xfce,则因显示驱动问题画面分辨率很低

最后看一下政府网上超市的价格

网友A:
办公够了。
M2安装方式很奇特。

网友B:
又是联想,哪都有它

网友:
装配历害,电源线听说都减少好几根。系统也减了,这是让大家自由发挥。

网友:
zhaoxin kaixin KX-U6780A 终于看到国产芯片了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机箱前面板的插孔和按键全部都集成在主板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办公够了。
M2安装方式很奇特。

联想的主板,M2一向如此,如果买的机器不带M2,要自己装,接口是有,但得在弄个专用支架

网友:
良心想最值得炫耀的是机箱用料,剩下的什么主板芯片硬盘都是垃圾,反正ZF采购,用不了几年就换一批

网友C:
这玩意我们这10年买了一批,性能一言难尽。。。。。。。。。

网友:
没看到主板型号,前置都集成在主板上了,和我得到一机器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我们这10年买了一批,性能一言难尽。。。。。。。。。

同样性能的组起来可能1000多点吧,直接淘宝板U内存3件套弄个500的,自己再买个机箱电源200,显示器500,键鼠100

网友:
从无到有就是一种进步,还是要支持一下的

网友:
我有一块LX主板安装M2我用热熔胶做螺丝位

网友:
进口产品的组装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联想,哪都有它

联想主机大概8000,华为主机(同样配置)大概14000以上

网友:
这CPU的指令集 AMD的授权?

网友:
机箱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