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HDMI转VGA转接头

楼主(2024-01-12):
办公室一台一体机屏幕花了,有HDMI输出,而我的显示器全是老旧17寸19寸VGA接口的,于是买了个HDMI转VGA转接头,分辨率可调,1920*1080也能支持,还有音频输出,效果还不错,也不贵,今天用指甲抠开转接头看看。

网友:
不知耐用不,稳定不。

网友:
现在的IC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
这东西实体店敢要50

网友:
我买绿联的,当年要七八十。

网友A:
能否将vga转hdmi输出。

网友:
杂牌的不敢用,一般都是绿联的

网友:
早期可不便宜~用时还会发热~小物件大用处!

网友:
现在这种转接头真便宜啊

网友:
这种转接头我用过,效果不错,就是不太耐用,用了两年坏了。后来买了绿联的,缺点也有: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将vga转hdmi输出。

这个要买VGA转HDMI转换器,贵点,好点的要一百多。

网友:
2014年底买的海备思 HDMI转VGA,可能用的次数少,现在还正常服役中。拆开看也是没几个元件。

网友:
才识庐山真面目

网友:
十几块钱差不多

网友:
这个真便宜

网友:
这个东西真便宜,但反过来的采集卡感觉没这么便宜的,一直想入手一个

网友:
这东西我试过没有声音  纳闷死   本来是想hdmi当声卡用的  因为电脑没有声卡

网友:
小设备大用途,看着不错,4元多超值了。

网友:
现在显示器带VGA的接口少了,反而需要vga转hd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