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便携紫外线灯,顺便问一个电容

楼主(2024-01-12):
拆起来很简单
电池-主控和高压板-紫外灯
按按键5秒,等10s,紫光灯自动开启

但是最近坏了 灯不亮了
拆机发现 用万用表碰一下紫外灯的电极 紫光灯就亮了。测了一圈,怀疑是电极两侧的高压贴片电容坏了。
这个陶瓷高压电容应该选多大合适呢?

网友:
这种体积可能容量也不会大nF级别吧  可以试试500V以上或2kV

楼主:
这种高压的电容好像不能用万用表量出来

我试了试 结果一直在闪 如果数值正确应该是个50pf的

楼主:
放卫生间消毒用的
放鞋柜里面也好用

网友:
第一次见到

网友:
50p应该不止,100nf?

网友A:
只要不是紫色LED都有效。。。。。。。。

网友:
看着挺好玩

网友:
给一些小空间消毒还是不错的

网友B:
这里应该是高压电容吧

网友:
可以参考显示器里的高压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应该是高压电容吧

是的,应该换个啥指标的呢?
500还是1kv?
多少容量合适?

网友C:
去垃圾佬家买个uV灯高压板,拆两个直插的小蓝片

网友D:
见修手机的用得多

网友:
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垃圾佬家买个uV灯高压板,拆两个直插的小蓝片

能省则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见修手机的用得多

他们是固化用的,跟杀毒的频段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紫色LED都有效。。。。。。。。

国产365纳米有点黄绿,韩国和日亚365很暗紫。还有254纳米LED灯珠。楼主消毒灯管不太便携,主要问题灯管易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