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天邑光锚TEWA-700E默认开了WIFI客户端隔离?怎么关闭?

楼主(2024-01-12):
RT,电信的鸡鸡,貌似默认开启了WIFI客户端隔离,导致WiFi终端间FeiQ及HFS没法用,有线终端和WiFi间则正常,普通用户进去看不到相关的选项,谁知道怎么PJ?
默认的WEB和8080界面还不一样...

网友:
请网络高手指点

网友:
wifi隔离不在这块设置

网友:
家里那个貌似也是隔离的,访问NAS都访问不到

网友A:
要超级用户名和密码进去才能设置,vlan隔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超级用户名和密码进去才能设置,vlan隔离了吧

搜了下没找到PJ教程,找不到超级用户和密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搜了下没找到PJ教程,找不到超级用户和密码...

发光猫品牌型号,有的可以搞定,有的现在是随机变动的超级密码,装维的人知道。
如果你们那里是租用的电信光猫,那就可以可劲折腾,弄坏了报客服换新光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光猫品牌型号,有的可以搞定,有的现在是随机变动的超级密码,装维的人知道。
如果你们那里是租用的电 ...

有没有可能你需要仔细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