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健之康手腕式电子血压计怎么拆机

楼主(2024-01-12):
如题,充不上电了,求拆解方法,谢谢指教!
外面看不到螺丝。

网友:
估计要揭面板

网友:
两块板,不是卡扣就是胶粘的,使点劲。

网友:
把腕带撬下来(一般是卡扣的,能看到),看看有没有螺丝,如果没有螺丝,应该在面板下面,揭下面板薄膜,可以看到螺丝。

网友:
在腕带下面吧?用手摸一摸。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的鼎力支持,拆机修复已有结果,请看下面拆修报告:
首先硬壳试了一下,感觉不可能,然后用小刀撬开面板薄膜,发现了螺丝的迹象,随后揭下面板薄膜,先让小朋友拿好薄膜。

发现了有4颗螺丝。

随即拆下4颗螺丝。

终于露出了电池的尊容,目测电池外观无大碍。

下面是主板侧。

以下是腕带侧内部照。

来个全家福,不过少了一位面板膜。

通过测量电池,电压只有2.5伏左右,在充电时电压在2.4~2.6伏波动,显然是电池耗损严重,已经充不上电了。经过一番折腾,用三节充电电池补充了锂电池的电量,经测量达到2.8伏后,插回电路板进行充电,充电电压不断慢慢上升,不多时电池已充到了3.72伏,充电还在继续,说明本机已修复成功。

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和支持。谢谢各位!

楼主:
感谢各位的鼎力支持与帮助,已修好,不另开帖……

楼主:
版主好:好长时间没有发帖了,也不知怎么私信您,前面在手机上回复了一帖,总是看不到,后来才明白,回复也要通过审核才能可见,所以请求您把前面说“另开帖”那个回复和本回复删除吧,别再浪费版面了,谢谢!

网友:
我把一个改成了外供电,就是长了个尾巴,用充电宝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