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m2 ssd硬盘盒,有带写保护功能的型号么?

楼主(2024-01-12):
目前在用的m2 ssd硬盘盒没有写保护开关
写保护开关还是挺有用的,把数据拷贝到其他电脑的时候,可以避免中毒
带写保护功能的m2 ssd固态硬盘盒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市面上的貌似很少,要不你找范大定做一个看看

网友:
好像没看见过

网友A:
有的……最早是JEYI出的,稍后那个ITGZ也出了,比普通盒子贵一点,IT维护很有用

网友:
防病毒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最早是JEYI出的,稍后那个ITGZ也出了,比普通盒子贵一点,IT维护很有用 ...

ITGZ普通sata盒子好像有触摸键可以设置只读模式,m2接口盒子也有只读模式么?

网友:
佳翼有写保护的

网友B:
佳翼和itgz有jms583写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ITGZ普通sata盒子好像有触摸键可以设置只读模式,m2接口盒子也有只读模式么? ...

有的…… 你搜下就出来了

网友:
记得2003年时候使用过同学一优盘,那个就是带写保护的

网友C:
写保护做得人很少,说明用得不多

楼主(2024-04-18):
引用 网友C:
写保护做得人很少,说明用得不多

装机用,有写保护功能还是有必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佳翼和itgz有jms583写保护

你说的好像是触摸写保护

物理键写保护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