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电动浇花器,无防水设计导致锈蚀严重,看来这是计划性报废的典型呀!

楼主(2024-01-15):
这个电动浇花器是妹妹拿来的,说是充电亮灯,但开不了
全套

主机出水口

浇水开关及充电口

尾部的进水口

进水管尾端还带一个过滤器

喷水杆的喷嘴

喷水杆连接主机的接头

初步预计是电池的问题,只能拆开看看先
主机还不小

拆开长这样,里面很多水珠
两半外壳之间没有防水用的密封圈,前后水管接头也没胶圈

水泵的电机已经严重锈蚀

控制板,固定螺丝也生锈了

18650的电芯正极一样的锈蚀

测电芯电压为0,一充电就报充满,根本充不进去

把里面水擦干净
重新换了个有电的电芯,但依然不工作

把控制板拆下来看看

好家伙,已经腐蚀成这样了
充电芯片是5012,居然插电还能亮灯

按键也锈成这样了

驱动电路很简单,就是按键控制Q1 AO3400 MOS管的栅极,3400直接驱动电机
板子清理干净也不工作

测了下电机电阻,3点几Ω,也不知道正常不
锈成这样,估计也卡死了

这货一身都是病,懒得搞了
全家福

这种浇花器本身没防水设计,而且内部管子接头在高压下多半存在漏水问题,所以导致进水锈蚀,进而失去功能
看来这是计划性报废的典型呀!

网友A:
这东西估计很便宜,所以厂家对于防水是连样子也懒得做了,一个天天接触水的的装置,没有防水措施,那就是没打算让你用多长时间的,毕竟不是什么有牌子的厂家,不怕你找后账

网友B:
不用外壳也许更耐用

网友:
只能换电机了

网友:
走销量的产品,觉得了成本低,质量一般,快销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估计很便宜,所以厂家对于防水是连样子也懒得做了,一个天天接触水的的装置,没有防水措施,那就是没 ...

嗯嗯,说是谁送的,三无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外壳也许更耐用

手持总得有个壳子耶

网友:
应该把电机做成单独泵体,驱动板和电池做成外置远离水,泵体进水可单独换。

网友:
里面防水没有做好

网友:
这种连防水都无,真的是一次性电子玩具了。

网友:
外壳拿来改电磨

网友:
丢了可惜,直接给电机通电试下,还有除锈剂可以派上用场。

网友:
这个电动浇花器的结构设计有问题,结果就是一次性电子玩具。

网友:
好似是漏水坏了

网友:
过度精简了

楼主:
一身都是病,没修了

网友:
玩具电机好找呀,就是防水接线盒没这外壳这么顺手

网友:
买东西先看有没有牌子,再看追评

网友:
原来是这个结构,和饮水机的泵很像呀,估计就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