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给油烟机孔加个防水PVC管

楼主(2024-01-12):
本来准备自己打孔的,老头显摆地位不肯帮忙还表示不管这些事,无奈也不能让老头独居。而且只有160的钻头,缺少定位器(瓷砖墙扛不稳),于是想找人钻个180的孔。

找了一圈,开价150的居多。最高180,最低135。早几年是50元一个的,翻了几倍,倍感无奈,翻个一倍都可以理解,于是托人寻找100元愿意干的(12的砖墙 黄泥砌的 不难打),最终也没找到。最后选了一个很好说话的师傅,跟他说120元打个188的,师傅也爽快答应。

突然才记起本地没有180的PVC管买,师傅提到了要钻188的把烟管塞里面,于是我就贪大砍价同时让钻188的,准备不装硬管。

钻好孔后,涂上一层水泥,感觉夏天大风雨还是会把雨水刮进来,还是装个管稳妥。

去本地联塑管材店,200直径的管,无牌的一问才25一米,联塑的要48,想着能用就行,于是无牌的割了半米。 后悔了,这管子就是垃圾材料,切下来的小条用手一折就断,脆皮货。而且管口做得厚有3MM,里面2MM,骗人的。希望能用个十年八年吧。

本来想着割个斜口(是否会比不割更防雨?),感觉斜口可能锯得不工整,又换了一种。

直径比洞大,只能中间开条缝,敲进去。边都敲崩了,还好没烂。 目前看看先找个变径直接套上烟管,先不搞止逆阀了,感觉那东西不耐用应该没几个月就没弹性了。但这奇葩尺寸,找变径套上去不好找。

网友:
人工好贵,可以买个钻头了吧,PVC管也这么值钱,这个只好用便宜货做了。

网友:
还是自己做的放心。

网友:
人工越来越贵,向欧美看齐了

网友:
艺高,动手能力强

网友:
自己有这个手艺别人干的活都看不上。

网友:
PDD上买,便宜好用。

网友:
那么贵不如直接在墙上掏砖了,掏4行砖然后上水泥

网友A:
今天楼下有洗油烟机的。拆下洗报价180-260,估计洗好恢复原样260挡不住,因为里面还有转接和密封,拆下肯定要换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楼下有洗油烟机的。拆下洗报价180-260,估计洗好恢复原样260挡不住,因为里面还有转接和密封,拆下肯定 ...

我给出租房买了个油烟机,PDD的100元包邮到家,用两年就够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给出租房买了个油烟机,PDD的100元包邮到家,用两年就够本。

是的,人工越来越贵,油烟机变成一次性实用,只有买便宜货用了就扔

网友C:
我是自己打孔安装的,自己有水钻+支架,装了两个厨房,网上买材料便宜点,180的管4.5元10公分,买了60公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自己打孔安装的,自己有水钻+支架,装了两个厨房,网上买材料便宜点,180的管4.5元10公分,买了60公分
...

我开的孔奇葩尺寸,188的,,,找不到变径头套排烟管

网友D:
找人打刚合适的孔才多几十块,干嘛还这样搞得一地鸡毛。

网友:
回收料做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人打刚合适的孔才多几十块,干嘛还这样搞得一地鸡毛。

一样价钱,是我贪心打大了一点。

网友(2024-05-18):
我买的是180mm直管加弯头,出口加了一个不锈钢风帽,遮风挡雨防虫防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