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本博按摩枕拆开维修失败把里面一个Y1的三角原件烧了,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原件

楼主(2024-01-12):
今天腰痛得不行,把家里用了七八年的本博按摩枕拿出来按摩一下老腰,以前也有时不时按摩头打滑的症状,按摩的时候只要把腰全部份量压上去时按摩头就会打滑,今天按摩了一会一直打滑没法用了,拆开看了一下是塑料齿轮磨损的话了,联系了厂家寄过来齿轮拆开换上,以为就可以用了,没想到接上电源按摩了没五分钟就不动了,当时就怀疑是不是电路板给烧了,拿过枕头一闻有焦糊味,顿感不妙,拆开主板一看,维修失败把里面一个Y1的三角原件烧了,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原件,打算去淘宝上买配件维修一下

网友:
据说是ss8050。

网友:
旁边不是还有一个一样的吗,测一下引脚,应该是个三极管。

楼主:
我去淘宝看了一下,Y1是贴片三极管?!什么原因容易烧这个三极管呢?!刚上电转了几圈感觉没原来的力道大,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A:
好像是PTX8050 帮你在淘宝找到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77113889710
有款SS8050也是Y1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101901565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PTX8050 帮你在淘宝找到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77113889710
有款SS8050也是Y1 htt ...

好奇看了下价格,一百个连运费居然才几元钱,太意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PTX8050 帮你在淘宝找到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77113889710
有款SS8050也是Y1 htt ...

好的好的,多谢兄弟帮忙解决问题

网友:
Y1不就是S8050么。

很好代换的。

网友:
感觉可能是8050贴片三极管。

网友:
ss8050-g, 废旧板子上也容易找到的

网友:
给你个对照表

网友:
楼上表格里面显示是8050三极管

楼主:
好的好的,多谢各位坛友帮忙解决问题,再次感谢高手们的不吝赐教

网友B:
看着这个叫Y1的怎么当时的反应就是这个东西应该是个三极管呢,不知道对不对,看看线路板上还有没有其他的标注Y1的元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这个叫Y1的怎么当时的反应就是这个东西应该是个三极管呢,不知道对不对,看看线路板上还有没有其他的标 ...

那个板子上面有3个Y1

网友:
好像是三极管?!

网友:
SS8050好像是复合管……

网友:
Y1就是ss8050,J3Y是s8050,很常用的三极管,不相信就上立创商城,搜一下这两个型号,有图片的一目了然。

网友:
ss8050比s8050的电流大,前者可以代换后者,反之则不行

网友:
应该是ss8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