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品牌机箱质量真好

楼主(2024-01-12):
从库房翻出一个联想机箱,看了下生产日期,2009年生产,20多斤,钢板很厚。
可惜螺丝孔位是定制的,不通用,可惜了。
现在台式机一般都是公司企业政府办公用,个人(游戏外)家用很少用台式机了,功耗太大,还占用地方。

网友:
混论坛的 搞几个螺丝柱轻松

网友A:
图呢?我现在还用着1999年的漫步者音箱呢。

网友:
楼主咋不上个图看看

网友B:
200X年的时候品牌机机箱是双层的,里面有支架,外面还有专门的壳子,钢板以厚,电磁屏蔽标准到位,确实重。立起来上面站一个人是保证不会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呢?我现在还用着1999年的漫步者音箱呢。

我2003的漫步者2.1音箱也在用

网友:
打孔啊。不过那时候的机箱一般都很大。

网友:
可以当电脑椅来坐~~~省钱省地方!!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不适配?没有的事!,一体背板的都能开个洞装主板带的背板,何况是几个螺丝柱,我看上的机箱怎么着也要改造成为我所用的样子!
最喜欢的就是dell的塔式机箱,其次是惠普的ML110系列,已经用110G3用到110G8机箱了,G3要割掉CPU背板,G7要改造很多东西,改好后往家里一当高端大气上档次而又不失朴素!简直完美!

网友:
以前的老品牌电脑机箱钢板确实很厚。

网友C:
说到机箱,我的那个联想机箱挂50元,心想着40元差不多就卖掉,一个人问价格,我说你想多少收,那家伙说10元,我说宁愿给废品都不卖你,直接拉黑。

网友:
我还收藏了一个老机箱,世纪之星, 两层钢板,推拉式拆装的。外面还有一层塑料装饰,也是几十斤重。网上借个图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
老的品牌机箱就是厚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到机箱,我的那个联想机箱挂50元,心想着40元差不多就卖掉,一个人问价格,我说你想多少收,那家 ...

哈哈 收他60快递费

网友:
楼主好像搞错了吧,家里还是台式机多,学校和公司才是笔记本占优。
笔记本就是方便移动办公,否则同样的钱能买到更高的配置。
台式机的显示器更大,配件组合更灵活、随心,散热更好,存储容量也大。
这里可以问一下,各位数码之家的坛友中,家里用的是台式机多,还是笔记本多?

网友:
联想老机箱质量无敌    联想的孔位也是标准的吧  我用了2个了     唯一不通用的是前置耳机插口和USB线序    一台全部重新排的线序   另一台只重排了USB,音频也不用 懒得找线序资料了

网友:
曾经接触过一个同学,买了一个联想顶级家用机,联想风行系列,这个系列最便宜的都1万多,那时候在06年左右。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种高端玩意,在大屁股CRT显示器横行的年代,它居然配了个19寸正屏的液晶显示器,第一次看到确实把我虎躯一震,还带了一套2.0喇叭,效果不错,连键盘都和我们现在的不一样,有三四个键盘重,我严重怀疑它里面加了钢板,而且很厚。

最好的是机箱设计,整机打开,拆装所有配件,不用螺丝刀!不用螺丝刀!徒手就可以。当时我们这些土狗,哪里见过这种高端玩意?侧盖板和主机,是连体的,像2U服务器顶盖一样,有个扣板,一拉就打开了。而且,盖板和主机无法分离。一体的。

这机器高端到什么程度呢,1,有呼吸灯,有绿,黄,红三色LED灯。并且,根据机器负载情况,呼吸灯的节奏也是跟着灯颜色变的。100%CPU负载时,红色的呼吸灯是急促的。2,这个机器里,有侧盖未关传感器,有风扇转速,温度传感器。3,9合一读卡器+软驱,你能想到的都有。4,热插拔硬盘笼,简直是高端工作站,有2个热插拔硬盘位。把我给稀罕的。

整个套机器,包含显示器,主机,键盘,鼠标,2.0音响。主机重量我猜测有将近40斤,人踩上面当垫脚,不会慌。我觉得拿来挡子弹一点问题都没有。

后来大学毕业了,我出了1500块钱,这台电脑归我了。火车卧铺,一个人全套搬回家。

网友:
我的2005年买的清华同方机箱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到机箱,我的那个联想机箱挂50元,心想着40元差不多就卖掉,一个人问价格,我说你想多少收,那家 ...

收破烂的一般给你2元,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X年的时候品牌机机箱是双层的,里面有支架,外面还有专门的壳子,钢板以厚,电磁屏蔽标准到位,确实重。 ...

联想开天系列机箱,就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