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粘稠液体(类似于蜂蜜),什么泵合适?

楼主(2024-01-12):
生产上需要一种液体,粘度比较大,接近于蜂蜜,什么泵比较合适分装?

网友:
看错了  不是微量啊

网友:
柱塞泵,或者搜索黄油泵

网友:
那种一根软管挤来挤去的,蠕动泵,

网友:
洗洁精或者机油类似呗,这个还要看大小吧,大小都不说怎么建议?你是只抽着玩还是要24小时运行,流量多大啥都不知道!

网友:
螺杆泵,类似于农贸市场做香肠的那种,注塑机、果汁机,差不多都是这种结构

网友:
柱塞、螺杆、蠕动泵都可以

网友:
市面上有一种点胶机,就是控制胶水出胶量。

网友:
还有一种叫隔膜泵。

网友:
酸性?碱性?食用类?非食用类?

网友:
螺杆泵、蠕动泵……除了部分性能较差的离心泵,其实都可以,化工上高粘度液体多了去了

网友:
使用量不大的话,蠕动泵就可以。

网友:
都是老司机啊

网友:
可以试试蠕动泵

网友:
齿轮泵,这个应该比较合适,也可以计量。

网友:
用齿轮泵或者螺杆吧,其他的估计要差一些

网友:
高粘度,齿轮泵相对便宜

网友:
柱塞泵比较合适,我们工地上的柱塞泵连混凝土都能打

网友:
试试螺杆泵应该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