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已解决]家里的这种过桥弯水管,怎样修会比较好?

楼主(2024-01-12):
多谢各位!

虽然买了个热熔器,但顶多也就焊一下水龙头接口,这问题对我这种门外汉来讲算大手术了,怕麻烦,不知从何下手,特来请教。

图中红色箭头标的过桥弯下部焊接口漏了,往外喷水。

最省心的修法该怎么弄?

把三通的两头剪断,全部重接?我又怕三通两头的水管不够长了,到时还要延长。

过桥弯上部剪断,接桥弯和其以下的部分?又担心三通和过桥弯中间的部分不够长了,位置狭小更难弄。

怎么弄好点,多谢

--------------
没动三通,把桥弯从上面接口处剪断,三通下面剩的那点25管正好焊了一个25x20内丝的直角弯,把角阀拧上就ok了。

补图,修理后:

网友A:
这个地方,截门经常使用的话,不处理好还真不行,还必须得固定一下。
其实,为啥非得弄个弯管在下边装截门呢?在上边三通上加截门不行吗?

网友B:
ppr是白色的,pe是黑的,这种不知道什么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截门经常使用的话,不处理好还真不行,还必须得固定一下。
其实,为啥非得弄个弯管在下边装截门 ...

有道理,三通往外引会省心的多,我怎么没想到。
这是当年水工布的线路,不晓得怎么想的。

网友:
即原来是明管安装的,买一个PPR内丝弯头熔接上即可,马桶水箱接进水接口高一点也无所谓,过桥弯头去掉即可省事。

网友:
过桥和下边的内牙弯都得换,内牙弯是铁的,已经上锈了,时间长水龙头就锈死拧不下来了。

网友C:
过桥从这锯断,把上边超出管外径的地方用角磨机粗修,然后用壁纸刀细修,修到和原管外径一样粗,这样直接换过桥和内牙弯就行了。内牙弯一定要用不锈钢牙的。

网友C:
或者在三通下边接内牙弯,不用过桥。这样管就够长了。

网友:
用6分的热熔把弯头烫成4分然后链接4分弯头

网友:
最简单   三通下边热熔弯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ppr是白色的,pe是黑的,这种不知道什么材质?

用久了变脏+氧化的ppr是灰色的 :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在三通下边接内牙弯,不用过桥。这样管就够长了。

内牙弯+1,已经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桥从这锯断,把上边超出管外径的地方用角磨机粗修,然后用壁纸刀细修,修到和原管外径一样粗,这样直接换 ...

不锈钢管件假货多,我买了铜牙的 :D

网友B:
三通去掉,换一个大小头的三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通去掉,换一个大小头的三通。

这个也不错

网友C:
怎么解决的,拍个照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通去掉,换一个大小头的三通。

换三通管就短了,还得多2个接头,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的,拍个照片看看。

附件有点大,传不上来了。

没动三通,把桥弯从上面接口处剪断,三通下面剩的那点25管正好焊了一个25x20内丝的直角弯,把角阀拧上就ok了。

网友:
把阀门改到上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