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Pebble;罗技渣男为何放弃TTC,选择凯华这个滚轮寿命短!太难拆啦!~

楼主(2024-01-12):
一年多滚轮明显缺格,不灵活了。凯华防尘轮清洗一下也不灵敏,用烙铁拆这厚度PCB过孔太难了。。。
换绿轮段落感可以,对比另俩金轮都差不多。凯华的太松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高度太高了,我就是普通维修、喜欢自己动手拆焊而已,我现在还是用空心针,但是这个也有局限: 有些 ...

罗技雷蛇这些大厂的焊盘过孔设计仅仅比元件针脚大0.1mm左右,这样插件过波峰焊时能够固定得更好,也就焊接得更好,降低返修率。
那些吸锡器的视频绝大部分不是这种小焊盘设计,是单面大焊盘,所以才那么容易。
鼠标微动和编码器这些元件还有一个特点,有些是弯的针脚,用来将元件直接卡紧在板子上,甚至可以不用夹具也能固定得很稳。这种弯脚必定会有一部分跟过孔中间的铜箔粘连,吸锡器也就无能为力。

网友:
TTC金轮很不错

网友:
自己动手,暖男,渣男,硬男,都可以要

网友:
没用吸锡器?用吸锡器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B:
罗技,不是光栅,都不是好罗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技,不是光栅,都不是好罗技

还是挺喜欢机械轮的, 机械轮感觉不一样。办公光轮寿命确实长

网友:
这个高度可选的型号不多

网友:
前几天给双击的G304拆开换了个zf的微动,还算好拆。

网友:
鼠标用很久都不会坏啊,楼主是游戏爱好者吗?

网友:
感觉鼠标、键盘从来没坏过

网友:
罗技的好可以

网友:
这PCB并不厚啊,键盘的PCB更厚,换过轴体,照样能吸干净,不是吸锡带,是吸锡器  大蓝棒。我都换了好几个了。要把口怼近针脚吸,没问题的。单个针脚的还可以用空心针。

网友:
用吹气的 橡皮吹 一吹就干净 比吸锡器好用

网友:
用不了这么低趴的鼠标

网友:
我也买的TTC,不知道真的假的,反正是换上用了

网友:
打点儿神油不行吗?我的都是直接上神油
原来使用压力瓶的时候,加上红管,然后小力压着直到管子出点泡沫到患处
现在用的无压力瓶,直接用棉签吸点神油然后在患处直接挤压直到神油从棉签转移到患处就行

网友:
混数码坛,,,没个好烙铁和几个好焊丝?

网友:
还是要拆焊得多,,,才有经验和手法

网友:
够爱心,够耐心。

网友:
我也觉得TTC的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