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可能是全网最便宜的抽拉硬盘盒.

楼主(2024-01-12):
有人说500g硬盘怎么用?当初也觉得没.后来看到有人说用这个,发现500g的3.5寸机械盘也有用.
以前有个视频有人参观视察服务器,蹭的一下把服务器硬盘阵列抽出一块,又推进去,看着很酷,这个就能做到,虽然硬盘会坏.
它这个图和实际的不一样.实际就是那种光驱位抽拉硬盘架.用那个撸电池的券就是20块.别的区的券也能刷到这个.老式机箱带光驱位的,最少能装3个.
原本在咸鱼看到评论说全新才25,二手你卖..咸鱼全都卖的比这个贵多了,认真找了找就找到这个.

网友:
这是光驱位硬盘拓展盒子

网友A:
这么便宜,质量让人担心死了,万一硬盘给搞损坏了,可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再好也得关机插拔

网友:
我不用最便宜的,因为我要用2.5寸的装本盘和固态,其实也没什么,就是门变成上下开合,有个2.5寸小门,你这种用2.5寸得先在外头装好支架,而且不是普通2.5转3.5就可以,普通那种支架装完SATA口在中间,得找那种转接完SATA位置还在边上的才能用

这种优点是硬盘装完不外露,一些机箱外面板可开合的比较友好,开门里面有个推杆把硬盘推出来,缺点就是开门累,还有上述的难兼容2.5

2.5的缺点就是不能关门、没推杆,要把硬盘留一半在外面方便拔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便宜,质量让人担心死了,万一硬盘给搞损坏了,可就得不偿失了。

根本不用担心,它就是个架子,后面就是一个sata公母口的接头.用sata线接主板.根本没有电路板.
dell的硬盘盒也就几块钱,比这个好看,但是壳子安装不好解决.弄背板也贵.

网友:
除了不敢用,别的都挺好!

网友B:
里边看看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边看看怎样?!

这个已经用上了,不方便拆,但它的评论区有图,和某鱼搜到的差不多.
某鱼拆机二手缺损的敢卖50,不知道拿来的勇气.
做工看小零件有细微差别,架子够硬,抽拉顺滑,后面就是个sata和sata电源的公头母头.

网友:
3.5硬盘还是固定用更好些。

网友:
多年前在淘宝上买的,用了几年,挺方便的,就是如果要热拔插,需要主板支持,否则关机换盘

网友:
挺方便的, 3.5硬盘还是固定用更好些

网友:
弄两个铁片把3.5盘装到5.25上,

网友(2025-05-30):
手上还有个300G的机械盘,10年左右买的,也没怎么用,浪费了

网友:
硬盘给搞损坏了,可就得不偿失

网友:
以前做过ide的,但发现并不需要移动,有需求的用,

网友:
我曾经买过一个2.5寸软驱位硬盘抽拉盒,本来是为了方便更换操作系统,挺漂亮的,质量也不错,就是不便宜,29元+10元邮费合计将近40元,但是后来人变得越来越懒了,很少这样切换操作系统,用了几次后就在机器上吃灰了

网友:
保温箱  你这样  硬盘长时间工作影响散热 直接关机保护了

网友:
越来越注意数据安全了,这种盒子要谨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