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我看看这个型号的苏泊尔电热水壶的顶盖那里的不锈钢真的是304不锈钢...

楼主(2024-01-12):
帮我看看这个型号的苏泊尔电热水壶的顶盖那里的不锈钢真的是304不锈钢材质的吗?问客服,客服说是,但我怕他骗我,有好多304水壶宣称自己是不锈钢的材质但也只有底是,实际上顶盖那里的材质压根就不是304不锈钢的材质,而是别的更差的材质,都不是食品级的。

网友:
这个价格应该能用全304的了,包括螺丝。我的还不是大品牌,连底部固定螺丝吸铁石都不吸。
不过废品站见到过一台万家乐热水器,进出水口特别干净,一点锈都没有,老板说是不锈钢的,但吸铁石能吸住,说是只能用药水检测。

网友A:
304又不是多好的不锈钢,苏泊尔应该不会砸牌子

网友:
这有什么可假的,没明白。。。要假也是假底下,假上面坏得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4又不是多好的不锈钢,苏泊尔应该不会砸牌子

现在大品牌都这样,做工有好有坏,比如苏泊尔的电磁炉,好的正好,烂的也是真烂,估计都是拼夕夕这类网商恶性竞争的结果

网友B:
一张图片就能看出是真或假的304?

网友:
品牌的东西,基本不用担心,他们赔不起。小牌子的不好说,有人打假大不了破产注销公司。

网友C:
看温控器,英国进口那种非常耐用

网友:
这能看出来??等高人指点。也总是困惑不锈钢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温控器,英国进口那种非常耐用

小米的 早期都是   新的不知道  ……

网友:
苏泊尔的牌子应该是304不锈钢的!

网友:
看不出来用检测液

网友:
现在不知什么原因,都被所谓专家和黑心商人害了,买个商品不知道怎么选择,人有时后要糊涂点,买个检测液、你能保证是正品,选择正规厂家好点,老百姓的生活只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张图片就能看出是真或假的304?

我想问问有没有人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温控器,英国进口那种非常耐用

第一次了解到,可是这怎么看呢?

网友:
得有实物,用检测液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了解到,可是这怎么看呢?

底座有字的

网友D:
我觉得快壶快壶容量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功率≥1800以上才能叫快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快壶快壶容量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功率≥1800以上才能叫快壶

相对耗电量更小(kwh)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了解到,可是这怎么看呢?

楼上发了个假货strix。
真货在这里,有几个细节的差别。
拆客打假 价高质劣的假冒英国STRIX温控器及耦合器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