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TWS蓝牙耳机电池仓充电慢

楼主(2024-01-12):
  蓝牙耳机M90 PRO V5.3,全英文包装盒说明书,算三无产品吧,带充电宝输出功能。产品标识5V 1A输入,电池仓1200mah。实测发现输入电流只到160ma,输出电流500ma,电池仓电池只有300ma,耳机充电也就够一次多点。
  拆机电池仓主板上两颗芯片一颗无标识,一颗LY3003A,这颗芯片网上查不到信息,请大神帮看看为啥充电电流只到160ma

网友A:
①LY3003A蓝牙充电仓芯片可以做普通1~2灯显示,超低待机功耗,整体待机功耗8uA左右。
②外围物料简单成本低,只需要2个475/10V(475/10V电容比106/10 V电容要便宜1分钱左右,两个电容就便宜2分左右)的贴片电容,1个电感,完美解决原来其他品牌芯片配置106/10V电容,因漏电导致不能正常工作的困扰
③LY3003A芯片性能稳定,成本低,性价比高,支持2路独立检测(如:一只耳机在仓充满电,仓休眠后,再放入另外一只耳机能唤醒充电)

充电慢我觉得是那颗垃圾电芯的锅,内阻太大稍微给点电流电压就上去然后降电流。
你用万用表跑一下电路,我觉得充电跟电量显示是靠那颗无字IC管的。没有芯片资料不好改充电速度,改进一片4056我觉得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①LY3003A蓝牙充电仓芯片可以做普通1~2灯显示,超低待机功耗,整体待机功耗8uA左右。
②外围物料简单成本 ...

你那123我在网上也查过,没什么用处,无字IC网上看了好多类似的说可能是充电管理单片机,LY3003A直接查不到有用信息,LY3006到是充放电管理芯片呢,TP4056充放电板子我到是有,改这个就保能把原板子充电口断开,从原充电口串线到4056充电口,4056电池端接原板电池端。问题这个原板C口那两根是电源有点分不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123我在网上也查过,没什么用处,无字IC网上看了好多类似的说可能是充电管理单片机,LY3003A直接查不 ...

原板c口电阻上面那根粗线就是输入正极了

网友B:
我认为是一般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那123我在网上也查过,没什么用处,无字IC网上看了好多类似的说可能是充电管理单片机,LY3003A直接查不 ...

从上往下第二角是正极,负极公用接哪都好。我觉得先换颗18650再说。我也有差不多的一个半个月不用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是一般货

现在就是不知道是设计问题还是虚焊问题,设计问题那只能用4056来代,如果是虚焊那就从新焊下,芯片太小,用放大镜才看得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上往下第二角是正极,负极公用接哪都好。我觉得先换颗18650再说。我也有差不多的一个半个月不用充电 ...

原C口要断开吗,还是两套芯片同时用,R9 R10两颗是数据线?从下向上第二也会有电阻,看不出来接的那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C口要断开吗,还是两套芯片同时用,R9 R10两颗是数据线?从下向上第二也会有电阻,看不出来接的那里 ...

这种C口,从上往下,GND,VCC,CC1,CC2,VCC,GND,中间两根CC线是给PD充电器识别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C口,从上往下,GND,VCC,CC1,CC2,VCC,GND,中间两根CC线是给PD充电器识别用的 ...

接口知道了,用外接充电器给电池充电,盒子面板不显示充电电量,在想是不是并个4056,不知可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口知道了,用外接充电器给电池充电,盒子面板不显示充电电量,在想是不是并个4056,不知可行 ...

得不偿失,没必要改,一个充电仓插那一晚就完事了,不过你这个充电仓电池应该容量不大了,我的450mA电池,充单耳算,可以充5次,单耳听小说可以听5小时以上,两只换着用,仓大概两三天充一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不偿失,没必要改,一个充电仓插那一晚就完事了,不过你这个充电仓电池应该容量不大了,我的450mA电池 ...

这耳机别提了,应该是仓库集压货,耳机和电池仓电池都废了。电池仓电池只到300ma,输出只有100多点,耳机充一次只能听1个半小时,真正的充电两小时,给耳机充电一次多点。这套看中的是可以换大电池,昨晚下单了2600ma电池,不行耳机电池也换了,总比其它的使用时间要长点。其它蓝牙耳机也有几套,假苹果的换一次电池半年后使用时间又缩到1.5-2小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