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无驱动的烛形灯泡

楼主(2024-01-12):
刚到的烛形led灯泡,拆开发现现在连阻容驱动都省了,25个灯珠应该是串连直接220v,估计每个灯珠是9v的吧,如果9v剩25也只耐225v,现在电网电压经常230上,还有反向电压能受得住吗?这东西能撑多久啊。还是有更高耐压的灯珠?

楼主:
刚仔细看了一下,有一个整流桥加一贴片电阻

网友:
又要便宜又要质量过硬,厂家有点难。

楼主:
1块多吧,以前买过1块多的还没这么省料,现在很省,

网友:
只有阻了,连容都省了~~

网友:
有用电阻限流的啊,顺带起降压作用。终究还是电阻承担了所有,估计点亮电阻温度能过百。

网友:
能点亮,便宜,也没认证

网友:
内卷导致只有价格低才能卖出去。

网友:
3。6K的限流电阻不是很大啊

网友:
这种灯珠就是散热不太好,而且是闷烧

网友:
手头上也有几个,感觉还是散热不好,坏的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仔细看了一下,有一个整流桥加一贴片电阻

整流桥加一贴片电阻用的灯带电路,这种烛形灯泡只要散热好,还可以用用。

网友:
能省就省,能用铝材绝不用铜材。

网友:
现在科技进步了,整流驱动都一体了。

网友:
没有最简,只有更简。

网友:
这种的容易坏哦

网友:
真没见过有这么省的。

网友:
就一个电阻承担了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