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2018年的小米智能门锁锁体

楼主(2024-01-12):
18年的小米智能锁锁体,关门后不上锁,拆开后才发现,里面居然有3个行程开关,还有一个电机,塞这么多开关,故障率不高就怪了。

网友:
没看到电路部分

网友:
看起来也不复杂啊

网友A:
机械机构比较复杂,越复杂精度达不到的话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机构比较复杂,越复杂精度达不到的话就容易出问题

小开关让人不放心哦

网友:
考验用户的耐心。

网友B:
颜色上看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怎么高级的锁里居然有锌合金件,更可怕的是在门把轴这个位置做传动。  断了就坑死人,

网友C:
装一个叫普通,两个升级品,三个是高端新科技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一个叫普通,两个升级品,三个是高端新科技锁

网友:
还是挺复杂的

网友D:
都是同一个电机控制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同一个电机控制开关的?

电机行程开关一个,开关门一个,反锁一个,反锁坏了不影响,另外两个任意一个坏了,都影响。

网友(2024-04-01):
这种行程开关寿命多少次?

网友:
可是老婆就要买这种,普通的锁我老婆不让用!!!

网友(2024-05-01):
我有一个小米锁,现在开门提示已经关门,看样子是里的小微动开关出了问题,在保修期内,让米后来找一下。

网友(2025-03-18):
引用 网友B:
颜色上看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怎么高级的锁里居然有锌合金件,更可怕的是在门把轴这个位置做传动。   ...

我的老式门锁里面的门把手转动部分也是锌合金了,坏了两年了,连个件也找不到,这次直接决心换个智能的,需要打孔什么的,想了想打了孔以后要是有什么问题自己更换也很方便。。。。

网友:
还是老式机械开关比较耐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