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SIM卡 能否修复

楼主(2024-01-12):
人不在国内,第一天,反现有时偶尔能注册网络,但很快完全没信号。当时以为基站有问题。第二天,问题依旧,更换手机,清洁手机卡金手指。清洁之后反而一天接不到网络。这下认为手机卡问题。
里面接触不良?但现在手机还能认出电信卡,就是注册不了网络。各位能修复,谢谢。

网友:
手动搜索一下看看啥情况,先排除是不是网络问题,或者直接换台鸡鸡或者卡对比测试...

网友:
能认卡说明卡通讯还是正常的

网友A:
营业厅换卡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营业厅换卡不行吗?

已经说人不在国内

网友:
如果是很多年前办理的手机卡,很可能是现在当地的2G、3G基站停用了,而手机卡不支持4G、5G网络制式,这种情况只能去营业厅换卡。

网友:
人不在国内的话,这个就很难说了。

网友B:
你这是3G卡。网络不支持了,电信公司故意给你搞得,逼你换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3G卡。网络不支持了,电信公司故意给你搞得,逼你换卡

现在三大运营商都这样搞,逼着换卡。

网友:
这玩意不是有一次免费更换的机会吗

网友:
有一段时间,电信打电话给我说有免费换卡活动
因为还算稳定,就没去换
过了一段时间发现手机打开wifi网络和流量网络
走出wifi环境切换不到5G网络
只能重启
打电话给电信,电信说网络没有问题,建议查一下手机
手机是ip的,没去查,打了一个10000投诉电话
10000邀请去营业厅换个sim卡,营业厅在路边没地方停车,也没去
过了大约半年,一直用到现在一年多,没问题了
就是特么电信或基站的问题

网友:
电信或基站的问题

网友:
卡的问题,我前几天才换过,有几个手机插卡都没有信号但是OPPO的插上就有信号,最后换卡就对了。换卡要本人带身份证

网友:
俺的古老2G SIM卡,到了3G时代还能用,升级成4G套餐就用不了了,手机显示无4G网络。后来花十块钱去营业厅换了一张新卡就行了。
最烦的是为了所谓的真人实名验证,要对用户进行拍照和录像,而且不是用营业电脑摄像头来拍,而是营业员在其手机上安装了特定APP,并用其手机来拍摄的,俺担心的是她的手机会不会导致用户面部信息等隐私的泄露。

网友:
奇怪了,怎么那么多说逼着换卡的?首先每年首次换卡都是免费的,如果你连换卡的时间都没有,呵呵,有那么忙么?
你入网的时候是有签署协议的,运营商不可能为了极少数人的利益而不升级软硬件,更新的软硬件是为了满足大多数人更高的需求,这个用户应该理解与支持,3G最终是要被淘汰的,工信部都发话支持网络升级了。现在社会戾气都是这么重么?什么都要发脾气指责?

网友(2024-06-13):
这东西还要修复吗?去换张卡就行了

网友C:
在外国能收到中国电信的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外国能收到中国电信的信号吗?

开通国际漫游就可以了

网友:
去了不该去的地区了

网友:
学到了,以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