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拆解一个30元的公牛PDU机柜插座/BULL GNE-1080

楼主(2024-01-12):
继之前的19.9元菲亚戈pdu排插后,最近又在闲鱼上30元捡到一个公牛的八孔pdu,型号GNE-1080。给大家拆开看看用料。
外观:

拆开后的样子:全铝的外壳

细节方面:线材只有1.0mm²。

公牛这样的用料,原价要130元,大家觉得如何!?

再对比一下19.9的菲亚戈pdu

网友:
公牛省料了,明显前面的没有后面的好……

楼主:
拆解个19.9¥包邮,做工超扎实的菲亚戈PDU插排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3636936

网友:
还以为是用铜片铆接。

网友:
机柜用的,做工还是非常的不错哒

网友:
好像机柜的电源插板,做工都不错,应该是代工加工的,外协件要求比较高

网友:
不是一体铜排的?

网友:
正品公牛机柜插座做工不错,家用有些过长。

网友:
公牛创新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机柜PDU就是贵,动不动就是几百一个。

网友:
要说这两个哪个更好,不是看外表,要看到是插进去能否接触良好,对插头的加持力有多大。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个10A的大电流试一下,看哪个先冒烟

网友:
居然不是铜排的

网友:
别人没有的他贵,别人有的他比别人便宜1元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哟!

网友:
都是中规中矩,够用就行

网友:
中规中矩,够用就行

网友:
公牛主要是全新的价会限价,很那个
之前还把经销商给告了
不然价格可爱点还能买买

网友:
公牛拆开也一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