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金河田劲霸电源,改静音降功耗。

楼主(2024-01-12):
最近想着DIY一个黑群晖,为了降低电源声音,首先给风扇降速,顺便测一下风扇功耗。功耗降低不多,但是声音有明显感觉。
直接简单粗暴,将风扇由12V供电改至5V。这样改装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什么东西,期待懂开关电源的大佬鉴定,因为原风扇12V是单独供电,并不是接在输出的12V上。改后功率下降不多,都是空载时测,但是基本上听不见声音,静音效果很好。因为黑裙晖预计功率不超30W,所以散热绰绰有余。手机编辑大家将就看吧,后面继续物色主板。

网友A:
直接使用静音风扇,对不是静音的风扇再怎么改造也难实现静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静音风扇,对不是静音的风扇再怎么改造也难实现静音

原来已经是静音风扇,但是还是有轻微的声音。改5V降速后接近听也没有声音。

网友:
就这带30瓦玩意  风扇直接丢了  最省电  30瓦被动散热都够了

网友:
就这带30w这玩意,别说风扇了 ,电源都直接丢了,DC-atx更节能。闲鱼有一批长条形的奇怪dc-atx可以捡一下垃圾

网友:
就这么点功率需要风扇吗

网友:
用金河田?你的硬盘不要命了吗?

网友:
静音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到另外一个房间。

网友:
说实话,担心楼主的硬盘,3个小硬盘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不是静音的风扇再怎么改造也难实现静音

网友:
只要功耗不大估计没有问题。

网友:
有钱上个猫扇试试。

网友B:
去掉风扇就实现静音了!

网友:
现在好多电源都是用5V供电,带12V的静音风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风扇就实现静音了!

功耗小,冬天肯定没问题

网友:
金河田,说好不好说差不差,比航嘉差点,比什么大水牛爱国者先马超频三鑫谷等要好

网友:
这电源也有必要折腾嘛,还不够时间成本呢

网友:
30w还要什么风扇

网友:
这种电源低负载时转换效率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