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自带车牌识别,大华出入口摄像头拆解(ITC216-PW7H-LZ)

楼主(2024-01-12):
三颗3000K的暖光补光灯,1080P25帧,H265,焦距2.7-13.5mm光圈F1.6-F3.3,TF卡最大支持128G,车辆捕获、车牌识别率99.5%,2路485等功能

外观

拆下遮光罩

拆开上盖,机器内部

上盖上有接线定义

内部全览

拆下主板

主芯片都在主板背面

MS41908 镜头电机驱动芯片

海思Hi3516V500

老朋友 瑞昱8201F 百兆网卡芯片

GD 5F2GQ5UE9IG 2Gbit 存储芯片

主板底下是一个铝板 用于主芯片散热与固定电源适配器

12V3.3A电源 带个方波信号输出不懂是干嘛的

镜头模组

橡胶填充块

传感器模组背面有导热硅胶与散热铝片

镜组与传感器分离

镜头

传感器部分

镜片有加热组件

过温保护开关

两个报警输出的继电器

电路板有MSATA未出料焊盘

完~

网友A:
和海康比较,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海康比较,咋样

没有接触过海康的出口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海康比较,咋样

都差不多吧

网友:
做工还行吧!

网友B:
可惜感光片比imx291小。镜头可以换5到50毫米大变焦比。

网友:
是不是刀闸机的识别车牌号用的

网友:
用的索尼的传感器  应该200万像素是有的

网友:
可以,停车场抓拍的质量还不错。

网友:
带方波输出的电源,坏了只能买原厂的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里面做工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感光片比imx291小。镜头可以换5到50毫米大变焦比。

靶面尺寸 是一样的,这个应该是291的小弟 IMX307

网友:
车牌识别是本地的吗?

网友:
4层板子画成感觉2层的味道!!不知道摄像头是啥模组?这种模组是不是应该要求比较高?高快门?
方波有可能拿50hz当时钟信号啥的用吧?

网友:
自带车牌识别
专用的?

网友:
这玩意拆了还能再利用么,电源放摄像头盒子里?以前以为电源是放线走的呢

网友:
就是小区的闸机用的吧

网友:
都差不多,看软件

网友:
开闸关闸信号 是开闸和地线直接导通吗 还是开闸和地线间有个高电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