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QC3.0双口快充车充(C0554-2U01FS)

楼主(2024-01-12):
有更好的了这个用不上了,看看加个DC座接12/24V的电源能不能发挥下余热.有一说一做工还不差

网友:
这个车充相当可以了,话说输出能用固态电容的,一般都不差。

网友:
是的,这个确实不错的,

网友:
还算是个正经的车充,比电子垃圾强

网友:
想装插座的空间有限。

网友:
直接拿个12V的电源把头子剪掉把线焊上就行了。

网友:
这个车充还可以!

网友:
网上有220v转车充口的12v电源。或者钻孔,安装dc直流口,外接12v电源。

网友:
你没有车吗?没有的话我出邮费寄给我

网友:
这个被淘汰的已经不错了,把那个更好的再露个脸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

网友:
看着好眼熟,这种应该在坛子里火过一阵子

网友:
做工材质都不错

网友:
这车充用料实在

网友:
不错的车充哦

网友:
这两个是什么?

网友:
QC3.0双口快充车充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这样的才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