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旗下品牌安博AM-540-EUR万用表拆机测试

楼主(2024-01-13):
安博属于福禄克收购的品牌,本身万用表来说,跟福禄克的没多少关联,在国内也是冷门!从设计用料来看,很像国内代工的!
540这个型号,从外观上来说,跟优利德有几分相似!
功能比较齐全,屏幕带副显,副显可以显示频率,相对值,峰值,最大值最小值等!
主控是承永的ES51995Q芯片,此表宣传是5999计数,实测最大可以显示到6010
支持低通滤波LPF功能,可以测量变频器电压,频率。
支持双温度探头测量!
缺点也明显:外壳掉肉,电阻,电容测量速度奇慢!
很多挡位分辨率差点意思!
另外,此表不支持真有效值测量。

楼主:
简单拆解一下,总体来讲,用料还可以,但是,很多东西焊接歪七扭八。

网友A:
PCB像是AD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像是AD画的

厉害,这都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拆解一下,总体来讲,用料还可以,但是,很多东西焊接歪七扭八。

首先PCB板材很次,其次关键点电阻没用低温飘的电阻,粗略看其设计有点点借鉴187、189的影子,蜂鸣器也是选择普通的品牌,综合打分60左右吧,不过外壳看其像是做了2层,估计有缓冲作用目的,这点好评

网友B:
1.3.999MHZ感觉就像是优利德,真是厉害啊,居然校准方法也被你找到了,
2.我一直不明白,福禄克为何收购之后就感觉雪藏了一样,不退出新产品了
3.还有就是电阻6K档位,1K就显示0.998K,6K就显示6.006K怎么相差那么大,0660好像也没有这么大偏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999MHZ感觉就像是优利德,真是厉害啊,居然校准方法也被你找到了,
2.我一直不明白,福禄克为何收购之 ...

我没校准啊。。。。。

网友:
看着就像深圳小厂的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拆解一下,总体来讲,用料还可以,但是,很多东西焊接歪七扭八。

网友:
这个牌子好少见

网友C:
看起来没有福禄克的品质,大佬不愧为玩表大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没有福禄克的品质,大佬不愧为玩表大王

我不行。都是网友发来的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行。都是网友发来的表。。。

今天我在X鱼弄了一个87V,看看会不会翻车,他们说闲Y骗子多得夸张,试试看会不会中奖,我一个朋友在网上被骗10几万--嫖C,我最多损失1千多,买一个运气

网友:
安博属于福禄克收购的品牌,刚知道。

感谢分享,这么多图片,一定倾注了不少心血,劳苦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我在X鱼弄了一个87V,看看会不会翻车,他们说闲Y骗子多得夸张,试试看会不会中奖,我一个朋友在网上 ...

没那么夸张!靠坑蒙拐骗,不可能长久。而且他自己不觉得烦吗?天天打官司?哈哈

网友:
这个安博就是优利德代工的,因为我有两个安博,他用的电池跟优利德一模一样,还要他后面贴的金黄色QC小标签跟优利德一模一样。

网友:
这个感觉fluke不认,不是正宗血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我在X鱼弄了一个87V,看看会不会翻车,他们说闲Y骗子多得夸张,试试看会不会中奖,我一个朋友在网上 ...

我买海鲜中招率有三成,小的问题自己解决了,大的退货还纠纷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像是AD画的

是不是感觉45,135度拐角多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