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yoga27寸一体机更换屏幕

楼主(2024-01-13):
昨天搞了一个联想一体机换屏幕的,第一次换这样的一体机。早知道这么难拆就不接了,换个屏幕还要把主机全拆下来。全部拆散架,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屏幕装好然后开机测试居然没有全部点亮。没办法又要从新拆机屏幕从新把接插线接一次。后面装机箱底板的时候不小心把wifi天线接头压扁了,搞了半天也没能把接头插进去由于是新款wifi接头和我家里的老款笔记本wifi接头不一样大,只能从网上从新买个接头了。后面屏幕经过二次安装终于可以了。开机后找不到无线网

网友A:
这个屏也不便宜吧

网友B:
这个一体机散热牛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体机散热牛P。

品牌机的做工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也不便宜吧

小900成本,4K的其实还算可以。价位合适

网友:
一体机最大的优点的是没有凌乱的接线!

网友:
所有的联想一体机要拆屏都要拆下来重新安装的

网友:
还是普通显示器换屏方便一些。

网友(2024-02-13):
真的很难拆啊。

网友:
高手啊。高手啊。高手啊。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