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智能家居之窗帘电机模块

楼主(2024-01-13):
奖品收到,嘚瑟一下

下面进入正题  一个涂鸦平台的窗帘电机模块

打开外壳

电源板 好像是标准件,淘宝有一样的东西

背面

取出电机 外面套了个没有缩的热缩管,用来防止意外碰到电源板短路

底下是控制板 无线模块,mcu和电机驱动电路

这个应该是个记数感应器,输出轴上有8个磁铁,告诉单片机我转了几圈,

end

网友:
廉价感比较重,都是塑料件,这个能用几年不坏很难讲啊,而且,太阳底下晒,冬天冻,不知道会不会变脆,损坏,使用频率是不高,但寿命很难讲吧?另外还需要提前预埋电线

网友A:
这玩意确实能省事,不过窗帘位置如果没有预留电源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B:
时间长了,塑料齿轮会裂

网友:
不错,电机负荷本不大,电源线居然那么粗,舍得下料啊。

网友:
记得以前很多申请自动窗帘专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确实能省事,不过窗帘位置如果没有预留电源就比较麻烦了

不着急,我这还有一款带电池包的估计充一次管一个月那种,6个18650,客户还没上市,不能把照片丢出来,过段时间再发帖

网友:
这玩意不贵吧

网友:
现在都懒得拉窗帘了吗?

网友:
很久很久以前曾经用风扇摇头的同步电机做了个电动券窗帘,当时觉得挺时尚

网友:
是不是要用滑轨窗帘才行普通环形的恐怕电机拉不动呀!

网友:
只要减速比够大,基本什么都能拉动的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蜗轮蜗杆结构的力矩比较大,看塑料齿轮比较光滑,应该不错。

网友:
我弄了个小燕的HomeKit电机,力气真大,我手拽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间长了,塑料齿轮会裂

这个塑料齿轮看着不错

网友:
感觉传动装置塑料件单薄了。。。。。。

网友:
感觉不结实,容易坏

网友:
抽了几天,M币都没得过

网友:
看做工中规中矩,像是走实用路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