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块把钱买了个非标5.5的电锤钻头

楼主(2024-01-13):
主在原因是因为夕夕买的这个膨胀栓不行,买了两次都不行,放进去不用锤子,手就按进去了,有点松。

转变解决问题的思路,买一个小一点的钻头试一下。

网友:
刀口锋利吗

楼主:
还没用,反正也不贵,得放假才有时间去装灯具

网友:
pdd偷工减料了

网友A:
到底是胶塞不准还是你钻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胶塞不准还是你钻头大了?

这个事说不清楚,究竟是*妇太紧了,还早J13太大了
但是在兄弟实体店里拿的膨胀栓就蛮好。

网友:
打孔技术不过关,一般都会打大。选小点的钻是对的

网友:
遇到有些松的膨胀螺栓确实还不错

网友:
看上去质量很不错。

网友:
价格不贵,看做工还行

网友:
胶塞质量不行,材质的问题

网友:
钻头看着不锋利

网友:
我也买了个,早些年没有这种非标卖,我是把转头的合金磨小来用的

网友:
水泥或砖墙一般结实, 打孔不会变大.
如果是砂浆太差又厚的话就很松,  打孔就容易变大,  买小0.5的钻头就比较合适.

网友B:
还有,其实不是什么大了小了问题,你如果用的是3mm螺丝,钻头小点的螺丝上好后不会用点力就抽出来了,当然如果你用大点的螺丝就不用找小点的钻头了

网友:
钻头摆,孔就大了,用大一号的螺丝拧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事说不清楚,究竟是*妇太紧了,还早J13太大了
但是在兄弟实体店里拿的膨胀栓就蛮好。
...

现在市面上的电锤钻头都会晃,钻头短点好一点,买电锤尽量挑一把晃动不太大的,钻头晃得越大孔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其实不是什么大了小了问题,你如果用的是3mm螺丝,钻头小点的螺丝上好后不会用点力就抽出来了,当然 ...

还是喜欢塞进去紧紧的感觉。一般的螺丝都用3mm的,有点要求的就用4mm的

网友:
这种胶塞我也买过好几种,实际就是有粗有细,用标准的6mm钻头打孔,有的胶塞放进去就显得松,得加竹牙签挤一下,再一个打孔的时候,手一定要稳定推进,这样打出来的孔不会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