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一个网络摄像头能不能通过交换机被两台硬盘录像机添加?

楼主(2024-01-13):
有个需求,单位的摄像头录像机都在vpn网内,想把其中几个摄像头通过交换机录像一分二,一路进主录像机还是在vpn内,一路进辅助录像机接外网,实现同步录像,单独管理。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貌似不可以……

网友:
自己试一试。我觉得极有可能实现。

网友:
可以的。一台正常添加,另一台用rtsp取流。

网友:
原则上可以,但录像机即使设置与网内一个IP来获取到摄像头信号,但在连接外网后不确定,没操作过,真不知到能否成功,在操作上可能会导致摄像头IP冲突?  把摄像头IP固定,两个录像机设置固定IP段来获取摄像头信号不知会不会冲突,

网友:
其实,几十块买个二手的,同一个位置再装一个就行了。还不用担心故障啊,泄密啊什么的。

网友:
海康的可以,最多添加3台录像机

网友:
以前的不可以,现在行不行不知道,但是你可以辅录像机添加主录像机这样也可以实现录像和监控功能

网友A:
录像机有两张网卡的可以实现

我单位的就是 外网一个IP  内网直联派出所

网友B:
一般摄像头有主码流和辅码流,可以选择辅码流连接,但一般摄像机被两台录像机连接没有问题直接连接即可,只是连接外网的录像机必须有两个网卡,否则不如直接防火墙开个端口!

网友:
现在摄像头都能直接添加啊 一个摄像头能添加三个录像机了吧 再多就卡了

网友:
新的应该都能添加,我公司就是有些重要的头子存一个季度单独加了硬盘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摄像头有主码流和辅码流,可以选择辅码流连接,但一般摄像机被两台录像机连接没有问题直接连接即可,只 ...

网管严,不让内网给他人开通端口,所以只能想别的办法

网友:
海康的是可以添加到两台录像机的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录像机有两张网卡的可以实现

我单位的就是 外网一个IP  内网直联派出所

我原来呆的一网吧,就有一报警开关 直连 派出所。 这老板厉害吧。。。

网友:
可以的, 走不同协议一般是可以的,现在摄像头一般都支持很多协议

网友:
可以的,我用海康的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呆的一网吧,就有一报警开关 直连 派出所。 这老板厉害吧。。。

妖妖灵报警   直连的需要交月租费用的  以前安帮有做这个服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妖妖灵报警   直连的需要交月租费用的  以前安帮有做这个服务的

不是电话,是1根线里俩电线接了一个按钮开关,就想电影里银行防被抢的那个。。。

网友:
反正我试过是可以